触摸屏如何能实现数据的保存呢????

楼主(2012-03-21):
触摸屏如何能实现数据的保存呢????

网友A:
触摸屏有自带 历史数据 查看呀, 有的可以保存,但 存储 容量很小;

楼主:
但是掉电了数据就没有了   怎么能掉电也能保存数据

网友B:
配方传送.........根据你PLC用的字地址个数来确定传送多少个

网友C(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