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信捷xc2-14r-e哪一个口是port1口

楼主(2012-03-21):
请问信捷xc2-14r-e哪一个口是port1口,是上面那个,还是下面那个?

网友A:
还真没这个问题

两个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B:
这事还闹腾么??呵呵,不是上面就是下面,。。呵呵。。一般肯定是上面那个是part1嘛!!你没看政治局常委出来的时候要严格排队???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