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驱动器电流和什么有关系?

楼主(2012-03-21):
步进驱动器和电机已选好,在正常使用中,驱动器的电流大小与什么有关系?

楼主:
与电机的高低速有关系吗?我的驱动器高速时不走震动,有点像缺相的样子,但低速是没问题?

网友A:
步进驱动器的电流规格应根据配套电机选取,工作电流的大小,则与运行速度有关,速度越高,受制于电感和反电势,电流越小,出力越差,以至于堵转,原地震荡。

楼主所遇现象可能是电机和驱动器构成的系统的高速能力不足,导致堵转。

楼主:
谢谢斑竹关注,可是我的系统驱动已经正常使用过半年了,最近发现有一个轴的快速不行了,最初以为是机械有问题,但脱开电机单独试,也是高速不行。该系统是车床系统,用另一套驱动带这个电机就没问题。应该是驱动器的问题吧?

网友A:
既然“用另一套驱动带这个电机就没问题”,应该是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
我的系统是南京大地的DD 300T,系统和驱动是一体的,有人对该系统了解吗?该怎么修呢?

网友B:
如果低速没问题,可以检测一下信号通道部分的器件,例如光耦部分

楼主:
谢谢6楼,“信号通道部分的器件"是指功率管的控制极部分的线路吗?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TRINAMIC 开发出来的步进驱动器具有电流自动调节功能,也就是说驱动器可以根据电机的负载的变化而自动调节

楼主:
前几天发回厂家检测了一下,说有可能松动了,试车说没问题,但发回来装机再试,故障依旧。

网友A:
说是什么松动了?

楼主:
说是有些插接件松了,可是发回来试车故障依旧。难道跟电源有关系?但把其他正常设备同样的驱动换上是好的,觉的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也不知道厂家到底试了没有,很无奈呀!

网友A:
……,服务竟然这么差!?

楼主:
不是南京大地水刀股份有限公司,是南京大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原南京微分电机厂江南机床数控工程公司)

楼主:
现在把两套驱动互换了用没问题了,但z轴驱动器应该还是有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