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位移传感器是什么型号产地的

楼主(2012-03-21):
设备上用的直线位移传感器,3线2K阻值的,50MM行程。
外形约25X25X150MM的长方体,内置拉簧自恢复式的。
没有找到详细型号和厂家,只有图纸上的代号。
由于安装方式问题,其它外形的产品不能装。。。。
请问哪位知道是哪里产的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A:
这个东西我在自动化展上看见有好几家都有,但是我们公司没有用到,所以没有留下资料,百度一下吧

网友B:
这是电阻式位移传感器,我有超声波免维护位移传感器资料,要不要看看,

网友B:
这是电阻式位移传感器,我有超声波免维护位移传感器资料,要不要看看

网友B:
要看的话,我的QQ438978995,我可以发给你。我们的安装接线方式都可以完全替代电阻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由于安装位置特殊,暂不想对设备作改动,,所以继续咨询。。。。

网友C:
电阻尺我见过的不少,楼主这种真没见过。有没有考虑用“拉线电阻尺”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尺我见过的不少,楼主这种真没见过。有没有考虑用“拉线电阻尺”代替?

拉不了,,只能用压入、自恢复式的。是检测一小平面的水平位移的,,这个小平面在一个小的法兰孔里面。别的不好安装和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