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轴控制求助

楼主(2012-03-21):
12个轴,2轴是速度控制,其中一台是变频电机。10轴做的是位置。用什么控制器能做到,要求是做程序,调试简单,因本人只会用PLC的,请教各位推荐控制器,谢谢。QQ:269740913

网友A:
可以试试ACS的控制器,ACS控制器客户通过MODBUS和PLC通讯,只要控制器里调试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B:
用总线控制吧。配线、稳定性和易用性都不错。

可以用台达PLC ,走的是CAN open 总线。而且台达的伺服和变频器都是内嵌CANopen 功能,无需外部插卡。通讯速度也快。用起来也蛮方便。

当然也有其他家的方案,比如施耐德、西门子的相对比台达要贵一些。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C:
可以看看TRIO的MC464,通过总线ETHERCAT或普通方式(位置/速度)都可以轻松实现。用普通方式的好处是可以用最便宜的伺服,利用TRIO的高端运动控制功能,达到理想的12轴合成运动轨迹。

网友D:
不看好基于FlexRay的运控总线,虽然天成时间触发机制(TTP)。总线化,还得走以太网,就连FlexRay的始创者在走向TTEthernet时,也不由自主地放弃了TTP,而是采用了更为流行的PTP(IEEE-1588)。

网友E(2012-04-24):
两张固高运动PCI卡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