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1200里有类似S7-300里的FC105和FC106功能的模块?

楼主(2012-03-21):
请问:S7-1200里有类似S7-300里的FC105和FC106功能的模块?有的话在哪里?

网友A:
基本指令》》转换操作》》SCALE_X

网友B:
下载Analog_convert.rar,就可以使用FC105和FC106功能。或者使用SCALE_ X。

使用 SCALE_ X “Scale” 和 NORM_X “Normalize” 来转化模拟量值。这些功能块位于 STEP 7 Basic 指令列表的“Converters”中。 功能与参数的详细说明参考 STEP 7 Basic 在线帮助。若要取得某个功能块的在线帮助,需选中该块 ( 如 SCALE_X ) 然后按下 “F1”键。

网友C:
学习了,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楼主(2012-07-31):
越来越不方便了。

网友D:
有的,这个在官网资料上有介绍

网友E(2020-04-04):
谢谢分享

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