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2-03-21):
请朋友帮我解释一下伺服电机每转一圈平台走过多少距离?这个距离与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A:
伺服与平台的齿轮比,平台的螺距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是不是丝杆的螺距?

网友A:
对:tianjunyang关于回复内容:对:时空关于伺服与平台的齿轮比,平台的螺距有关系 内容的回复:螺距是不是丝杆的螺距? 内容的回复:

齿轮比为1时,伺服转一圈,丝杆也转一圈,水平运行一个丝杆的螺距。

楼主:
对:时空关于回复内容:对:tianjunyang关于回复内容:对:时空关于伺服与平台的齿轮比,平台的螺距有关系 内容的回复:螺距是不是丝杆的螺距? 内容的回复:齿轮比为1时,伺服转一圈,丝杆也转一圈,水平运行一个丝杆的螺距。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明白了!每个型号的丝杆螺距不一样吧!

网友C:
移动的距离=脉冲的个数  X  脉冲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