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2-03-21):
三相四线的380V供电,分别取AB相,BC相和AC相连接至三个380V转220V的变压器上,每个变压器都是5KVA,经变压器出来的220v给三套PLC供电,会不会出现由于负载不平衡导致的问题呢?

网友A:
1)不存在这个问题。。

2)只要你的电源容量足够大,也就是电源内阻抗足够小,那么由负载不平衡所引起的电源不平衡可以忽略不计。。

3)5KVA的容量,对于三相电源,一般真是小菜,何况你带PLC,实际负载根本到不了这么大。。除非你这里的

供电变压器容量特别小,柜子的电源进线截面特别小或者距离特别长。。

楼主:
对:平和关于1)不存在这个问题。。2)只要你的电源容量足够大,也就是电源内阻抗足够小,那么由负载不平衡所引起的电源不平衡可以忽略不计。。3)5KVA的容量,对于三相电源,一般真是小菜,何况你带PLC,实际负载根本到不了这么大。。除非你这里的供电变压器容量特别小,柜子的电源进线截面特别小或者距离特别长。。内容的回复:

大致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

网友B:
“三相四线的380V供电,分别取AB相,BC相和AC相连接至三个380V转220V的变压器上,每个变压器都是5KVA,经变压器出来的220v给三套PLC供电,会不会出现由于负载不平衡导致的问题呢? ”

1、“三相四线的380V供电,分别取AB相,BC相和AC相连接至三个380V转220V的变压器上”,实际上你的三个变压器是三相线圈三角接法;

2、输出三相绕组,也可以Y接三相四线供电,也可以像你那样六根线孤立供电;

3、可以是不平衡的负载,不会有什么问题发生;

网友B:
4、三相变压器,实际就是三个单相变压器的组合,它们的铁心组合在一起,而你的三个单相变压器的铁心也是独立的而已;

5、三相供电时,不是不允许不对称,而是严重不对称时存在问题,你的三个单相变压器铁芯是独立的,就更没有问题;

网友C:
没有问题,你这个又是控制电源,负载不大的,但是这么做,有点浪费,其实一个变压器就好了,三个输出要独立供电,不要并联。

网友D(2012-08-13):
电压不平衡存在于三相变压器中,是因为单相电源分配不均匀,造成某一相负荷较重。负荷分配不均匀引起零线的零点漂移,所以电压不平衡,只需将负荷较重的那相负荷分配到其他相,使三相负荷平均,这样电压就不会不平衡了。
单相变压器不存在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