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3-21):
请问各位高手,用模拟量模块输出0-10V的电压控制伺服做转矩控制,模块和伺服之间要不要加一个电阻,我搞了一个系统,用了一段时间后,模块输出的电压就停留在一个很低的电压上,伺服的力也不够,这个电压值也不受PLC控制,后来有换一路,正常,可是几天后有那样,第一次用模拟量模块,不解

网友A:
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是可以直接驱动伺服模块的,但是二者存在匹配问题,也就是说模块是否可以正常带伺服模块这个负载,即模块带负载能力如何,如果二者之间存在匹配问题,可以在二者之间加一隔离器,这样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谢谢,第一次用这个模拟量模块,没有注意他们之间要匹配,但是PLC的模拟量模块带负载的能力不会那么差吧,模拟PLC和模拟量模块都是国产的,牌子就不说了,伺服也是国产的,2个碰到一起了,

网友B:
所谓的不匹配,就是模拟量的输出与伺服的输入阻抗吧?如果后级输入阻抗高,自然不会出现匹配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低,就是不匹配吧?其结果还是模拟量模块带负载的能力不够啊。楼主可以测量以前用过的通道是不是坏掉了?如果结果为真,可以确认是后级低阻抗导致。

楼主:
谢谢,我今天到现在看了一下,第一次用的那个通道确实是坏了,第二次不是模拟量模块坏,是使用的人把调速的一条线搞断了,速度上不去,我接好,一切正常,只是第一次我不明白是怎么坏的,头天晚上我给他调试好了,一切正常,第二天晚上去装触摸屏,结果就发现模拟量模块的电压上不去,以为是程序出问题,结果监控都是正常的,于是就把剩下的一个通道在程序理并联输出,结果正常,应该是模块出问题了,只是不知道这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网友C:
即使模拟量模块能够直接带动伺服负载,但是0-10V的信号模式还是会产生误差,偶想既然用到了伺服控制了,就是要求控制精度要求严格,而0-10V在传输中易受到电磁干扰改变信号电压大小,所以偶想使用电流信号或增加信号隔离功能还是有用的。

楼主:
这伺服的输入就0-10v的电压信号,没得选的,至于隔离模块,我还没有用过,因为只是第一次用PLC的模拟量来控制设备的,在我见过的设备当中也没有见过这个电压信号隔离模块,能否介绍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