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倍频地方法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提高100倍,解析度真的提高了吗

楼主(2012-03-21):
利用倍频地方法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提高100倍,解析度真的提高了吗?

                                                                                刘志斌

1、编码器与上位机的电子齿轮伺服精确控制理论,为了提高所谓的指令脉冲当量或者叫指令脉冲单位的精确度、分辨率、解析度,就在编码器上下功夫;

2、编码器的刻线是有限,不可能达到131072这样的数量级;

3、这个理论,就把编码器输出的脉冲用倍频的方法,把几百个或者几千个有限的编码器实际输出的脉冲任意扩大几十倍变成十几万的反馈脉冲;

4、如果编码器的刻线是1000,每转一周,实际输出1000个反馈脉冲,100倍频后变成100000个反馈脉冲;

5、就是说,编码器每输出1个脉冲,实际反馈的是100个脉冲,当编码器实际输出1个、2个、3个、……脉冲时,反馈的是100个、200个、300个、……反馈脉冲;

6、而上位机输出的一个指令脉冲,就是1个,这时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反馈脉冲也应该是1个,而实际上反馈脉冲最少是100个;

7、也就是说电子齿轮比是1时,1、2、3、……100个指令脉冲,对应的反馈脉冲是100、100、100、……100个反馈脉冲;

8、这时的脉冲当量0.001,实际上是0.1,将编码器的输出脉冲倍频的方法是自欺欺人!

9、这时出现的情况就是,你通过上位机输入1、2、3、……100个指令脉冲时,伺服电机不转不启动,因为反馈脉冲是100它告诉控制中心电机已经转了100个脉冲的位移;

10、这时出现的情况就是,你通过上位机输入1、2、3、……100个指令脉冲时,伺服电机的反馈脉冲是100,控制中心控制电机反转,这时反馈脉冲又变成-100,控制中心又反转启动电机,这样电机在不断正反转振动!

11、将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扩大100倍,还可以这样理解,当编码器输出反馈脉冲1、2、3、……100时,实际转子就没有转动!

楼主(2012-10-14):
请先了解倍频原理!!!

请先了解编码器脉冲模式,例如,去了解一下两个通道脉冲差90度时,利用相位差鉴相分频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PLL锁相倍频

这些都知道了,别人说你时,也可以理直气壮地驳回去不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先了解倍频原理!!!请先了解编码器脉冲模式,例如,去了解一下两个通道脉冲差90度时,利用相位差鉴相分频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PLL锁相倍频这些都知道了,别人说你时,也可以理直气壮地驳回去不是?

1、这里有个概念理解上的差异;

2、这里说的倍频,指的是编码器的输出反馈脉冲不变,只是通过二进制计数器的分、倍频原理改变反馈脉冲的方法;

楼主:
3、你说的“编码器脉冲模式”,可参考我以下的发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4/2012042614060400001-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增量型还是绝对型,差别只是一个没有周波记数信号,一个有周波记数信号;
2、所有编码器输出的周脉冲,都是由刻线产生的,刻线一般不会是1条、2条,技术成熟的编码器,都应该是4条对称刻线;
3、所谓对称刻线,就是刻线宽度、间隔宽度、周刻线数完全相同,只是在圆周上依此相互错开一定角度排列而已;
4、按刻线产生的脉冲信号波形是方波还是正弦波,编码器分两大类,一类是方波编码器,一类是正弦波编码器;
5、之所以要这样分,是因为它们的刻线排列不同,输出脉冲波形不同,运算处理的电路、计数器的输入端口不同的原因;
6、@Q说的“普通的增量型编码器一般都只有2条刻线--一条编码刻线就可以输出A、B、A-、B-,”,是不对的;
7、原因很简单,你想一条刻线不可能产生A、A-(或B、B-)两种信号,一条刻线只能产生一种信号A或者-A;
8、这样A、B、A-、B- 4种信号肯定是4条刻线产生的;
9、由于A、A-相位相反,其刻线与间隔恰好相互错开,这样一个A、一个-A恰好形成一个周波;
10、这种结构和刻线工艺,特别适合正弦波形信号的编码器;
11、A、A-,B、B-,正好形成两列正弦波,只要A、B两条刻线错开1/4周,两列正弦波的相差就是90°;
12、觉得@Q平时不研究这些,也不需要研究这些,推销或使用编码器不需要这些知识,不像我这样的教书的,得把原理结构搞明白,给学生得说出个一二来;
13、其实这些内容,恰好也是制造商的秘密,没有人告诉你刻线地方法,书上也没有介绍的;
14、@Q,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5、@Q可能很生气,不要着急;
16、实际上磁电结构的编码器,不是刻线结构,是用不同性质(N、S)的两种磁性材料相间印制上去的;
17、这样A、A-,B、B-,分别是N、S相间的两条印迹,可以得到两条正弦波;
18、这样A、B两条印迹互差1/4周期,所以两条正弦波互差90°;
19、所以@Q说的也是正确的,它是磁电结构的两条互差90°的印迹,每条印迹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磁性介质相间排列构成;
20、两条互差90°的正弦波,经过整形或变换成4倍频的方波串,与四条刻线的正弦编码器的后续电路相同;

21、弦波编码器,可以用磁带磁迹复制的方式,磁迹的频率可以做的很高;
22、而且弦波编码器,如果用磁带磁迹复制的方式工艺也简单了很多;

23、弦波编码器用磁迹做信号源,相当于磁删,其分辨率也不会低,这样的话,比光电方波编码器的分辨率会做得更高;

网友B:
16倍頻

老劉這才是倍頻 一個弦波訊號轉成16個方波訊號 這可是在示波器實際的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劉這才是倍頻 一個弦波訊號轉成16個方波訊號 這可是在示波器實際的檢測

1、你的概念是错误的;

2、你现在说的倍频,应该是方波对方波,因为都是二进制数不同数为输出的0-1矩形脉冲数;

楼主:
3、你说的那个4倍频,是刻线信号本身是弦波,或者是方波;

4、刻线信号本身是弦波,或者是方波,在叠加出4倍频方波或尖峰脉冲;

5、刻线信号本身是弦波,或者是方波,叠加的方式有区别,数字处理电路不同,属于不同性质的编码器;

楼主:
我从事的行业是电机测试,对电机懂一些,电机及周边传动设备有些了解,谈不上精通,以下见解仅供参考,请行家鉴别:

     光电编码器通过通漏光来形成脉冲,"光眼"(编码器厂家好像是这么叫?)漏出的光信号初步转换后都是弦波,而后,可以将这个弦波变送后送出, 也可以将其整形成方波送出.考虑前者对原始信号要求较高,市面多见方波形,但真正用于定位的编码器多为弦波

   方波编码器细分有两个办法,其一为鉴相分频, 利用90度差别获得4倍频信号,利用4倍频方波的上下边沿获得8倍频信号,这种信号又成为"实分"信号. 其二,利用PLL原理,PLL输出经分频器后与编码器信号进行鉴相,这样,在分频器前获得更多的细分信号,按分频器倍率,这种细分信号是实分的100倍以下,实际上可以看成实分信号的插值信号,用于定位有一定误差,但用于高精度速度控制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弦波信号的细分更复杂一些,我了解的更少,一般认为 弦波信号的细分依靠的是弦波相位的细分,细分可达200倍或更多。也就是说,同时使用编码器输出信号的幅相特性来作为细分依据, 弦波依靠幅相特性来进行细分都是"实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 光电编码器通过通漏光来形成脉冲,"光眼"(编码器厂家好像是这么叫?)漏出的光信号初步转换后都是弦波,…

1、我理解和你不一样;

2、编码器可以是光电编码器,也可以是磁迹感应编码器;

3、光电编码器"光眼"漏出的光信号,为方波信号;

4、磁迹感应编码器,感应出的脉冲信号为弦波信号;

5、不论是刻线还是磁迹,编码器输出的反馈脉冲都可以看成4条刻线的叠加;

6、而方波和弦波叠加、整形、变换的数字电路完全不同,所以形成不同类型;

楼主:
引用 楼主:

……使用编码器输出信号的幅相特性来作为细分依据, 弦波依靠幅相特性来进行细分都是"实分"!!

1、上述的4条刻线的叠加,获得1条刻线反馈脉冲的4倍频,当然是“实”分;

2、而主楼说的是,利用二进制计数器的不同数位来分、倍频,就是“虚”分;

楼主:
通漏光形成脉冲一样出来弦波,光通断过程会伴随光强弱变化,但要得到较好的弦波对光栅等加工精度要求较高,所以,一般将弦波整形成方波输出了事.实际上,也有弦波输出的光电编码器,也有方波输出的磁感应编码器,这一点,我前面没有说清楚,确有疏漏

弦波可以依靠幅相特性来进行细分,意味着用于细分的判据不仅仅是两路脉冲的相位关系,还有波形的幅值关系,这样,每个正弦周期可以按度数分解,这样的细分用于定位没什么不可以.

以上,如有错误,希望从事编码器研究的专业人士予以指正!

网友B:
To: yuankn

你寫的應該是在你專業上的認識 但有些地方 有些錯誤幫你修正

 利用90度差别获得4倍频信号,利用4倍频方波的上下边沿获得8倍频信号,---- 脈衝訊號只能4倍頻(多數系統指對上升緣 做觸發 除非你的系統對下降也能觸發) 也沒有其他的倍頻

高解析度之伺服內置之編碼器多為弦波 利用模擬量來做細分

國內的伺服多為2500脈衝的方波

五樓的圖就是弦波所細分倍頻的結果 這是專用IC來倍頻 非你們用的模擬量的方法 當然其結果之重複姓效果(重複定位性高)

楼主:
利用4倍频方波的上下边沿获得8倍频信号是实际有过的,但不用于定位控制,更不宜用于伺服,一般仅限于作速度反馈,这一点我没有声明,确实有错漏

我了解的弦波细分基本原理都是同时利用幅相特性完成, 现实的说,依靠模拟信号进行幅相甄别理论上行,实际上由于重复性等原因确实使用不多,大致都是确定几个基本相位点(0-90-180-270-360)后,在依据相对幅值结合PLL锁相环进行细分.细分是通过专用芯片还是其他我没有了解过,不太好发言了!

我虽然从事的是电机行业但对伺服比较隔阂,有错漏,敬请指出!谢谢!

网友B:
大致都是确定几个基本相位点(0-90-180-270-360)后 這是指電機的磁極 還是編碼器脈衝週期 若是前者 那就不是4或 8倍頻 而是換相電機的極數 若是后者 那只有4倍頻

老劉他只會抬槓 技術的根源對錯他是不管

楼主:
to 笨鳥慢飛
大致都是确定几个基本相位点(0-90-180-270-360)后 是指編碼器脈衝週期,这样,可以完成4分频,而后继续细分

对于弦波,继续细分可以依赖幅相甄别,结合波形幅度值可以完成更多的脉冲的分出

对于方波, 将4倍频脉冲边沿取出后形成非对称方波,而后可以再次取边沿,此时,边沿占空比不是50%,所以对定位没有意义

对于方波另外一个细分方式是利用PLL锁相倍频,一般由于考虑脉冲频率,我接触过的锁相倍频多在16倍以下,同样对定位意义不大,用于速度测量而已.

谢谢你的回复,老刘给我的印象是个比较好面子的老人,有时明知有错,嘴硬而已,只是嘴硬得让人想骂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都是确定几个基本相位点(0-90-180-270-360)后 這是指電機的磁極 還是編碼器脈衝週期 若是前者 那就不是4或 8倍頻 而是換相電機的極數 若是后者 那只有4倍頻……

1、“這是指電機的磁極”,笨鸟对 yuankn的(0-90-180-270-360)如此理解,原因是他不懂数字电路的“幅相甄别”的基本概念;

2、所以这个问题, 和笨鳥慢飛的讨论,不会有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刘给我的印象是个比较好面子的老人,有时明知有错,嘴硬而已,……

1、我画的图在哪里,用你的“幅相甄别”,或者别的理论,你能说出错在哪里?

2、如果你说不出我的错误,“好面子”,“嘴硬”应该是你自己吧!

楼主:
3、笨鳥慢飛在5楼贴出的图,“一個弦波訊號轉成16個方波訊號”,你yuankn认为是正确的吗?

4、笨鳥慢飛在5楼贴出的图,“一個弦波訊號轉成16個方波訊號”,你“明知有错,嘴硬而已”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漏光形成脉冲一样出来弦波,光通断过程会伴随光强弱变化,……也有方波输出的磁感应编码器……

“明知有错,嘴硬而已”吧?!

楼主:
输出弦波的光电编码器少,是因为通漏光要形成弦波比较麻烦,对加工工艺要求高,稍有问题出来的弦波就不标准了,因此,多作成方波,但不等于没有.例如,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长春光机所)的ZND系列实心轴光电编码器就是正弦波输出,主要用于配合电梯的永磁拽引电机使用.而方波输出的磁迹编码器典型产品是BAUBER公司的MHGE系列非接触编码器,有兴趣可以去对应公司网站下载产品说明书看一下,一目了然.
不过,需要纠正我自己的一个错误,方波8倍频或以上都不能通过边沿获取,只能使用PLL倍频,可以用于定位,但精度有一定偏差.这一点已经由专业人士指出.
所谓"幅相甄别"不是我的理论,而是弦波细分的一种方式.简单的说,认为一个正弦波在任意完整象限的90度范围内,其波形幅度与相位关系是一个单调函数,所以可以由幅度反过来计算出当前相位.使用AB脉冲完成4分频后,就框定了一个弦波的90度区间,通过幅度获得1\2\3....度数数据,这样,做到1度或几度一分很容易的,仅仅是幅相计算的精度问题,过程可以有专用芯片完成(主流?)或其他手段实现,就这个原理而言“一個弦波訊號轉成16個方波訊號”没什么不可以接受的.

当然,可能存在更多的细分办法是我不了解的,希望专业人士指出!!!

网友B:
五樓的圖正是由磁感式編碼器實際測出 而且是同一顆編碼器 這一台示波器可同時測4組訊號 實測的結果

他已賣了幾萬顆 呵呵 老劉 你一個月的薪水也許只夠買一顆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弦波的光电编码器少,是因为通漏光要形成弦波比较麻烦,对加工工艺要求高,……

1、编码器输出的检测信号是方波还是弦波,是编码器自然产安生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要的结果;

2、编码器输出的检测信号是方波还是弦波,是编码器自然产安生的结果,是方波,就按方波处理,是弦波就只能按弦波处理;

3、“明知有错,嘴硬而已”吧?!

楼主:
4、例如,编码器输出的是方波,就不能用"幅相甄别",只能用微分电路鉴别上、下边沿;

5、例如,编码器输出的是弦波,就不能用微分电路鉴别上、下边沿,只能用"幅相甄别";

6、认为的“通漏光要形成弦波比较麻烦,对加工工艺要求高”的说法,是“明知有错,嘴硬而已”!

网友B:
通漏光形成脉冲一样出来弦波,光通断过程会伴随光强弱变化,但要得到较好的弦波对光栅等加工精度要求较高,所以,一般将弦波整形成方波输出了事.

--------------------------------------------

這具話有幾個錯誤 通過光格產生明暗明暗的莫耳條紋 可產生脈衝訊號 或在處理(合成)弦波訊號如五樓圖中紫色(CH3)弦波 再經內部倍頻線路 轉換成脈衝訊號輸出 同上的CH1(棕色脈衝)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个弦波的90度区间,通过幅度获得1\2\3....度数数据,这样,做到1度或几度一分很容易的,仅仅是幅相计算的精度问题,过程可以有专用芯片完成(主流?)或其他手段实现,就这个原理而言“一個弦波訊號轉成16個方波訊號”没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当然,可能存在更多的细分办法是我不了解的,希望专业人士指出!!!

1、既然能接受“一個弦波訊號轉成16個方波訊號”,那你也应该接受“一個弦波訊號轉成100個方波訊號”;

2、那么“一個弦波訊號轉成16個方波訊號”,或者“一個弦波訊號轉成100個方波訊號”,对位置控制有什么意义?

3、“明知有错,嘴硬而已”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谓"幅相甄别"不是我的理论,而是弦波细分的一种方式.……

1、既然知道"幅相甄别"不是你的理论,是大家的理论,我4楼画的图你怎么不认识了?

2、“明知有错,嘴硬而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過光格產生明暗明暗的莫耳條紋 可產生脈衝訊號 ……

1、如果编码器采用光栅结构,“明暗的莫耳條紋 …產生脈衝訊號 ”,是实际脉冲信号,这个没有4倍频的概念;

2、编码器采用光栅结构,它不同于4倍频的4条刻线合成产生的脉冲信号,原理不同,结构不同!

3、笨鳥慢飛技工,不知道原理,说东说西是可以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樓的圖正是由磁感式編碼器實際測出 而且是同一顆編碼器 這一台示波器可同時測4組訊號 實測的結果 他已賣了幾萬顆 呵呵 老劉 你一個月的薪水也許只夠買一顆

1、 笨鳥慢飛 在21楼说:“五樓的圖正是由磁感式編碼器實際測出”;

2、 笨鳥慢飛 在24楼说:““通過光格產生明暗明暗的莫耳條紋 可產生脈衝訊號 或在處理(合成)弦波訊號如五樓圖中紫色(CH3)弦波 再經內部倍頻線路 轉換成脈衝訊號輸出 同上的CH1(棕色脈衝)”;

3、笨鳥慢飛技工,不知道原理,一会儿说他“五樓的圖”是“磁感式編碼器實際測出”,一会儿又说他“五樓的圖”是“通過光格產生明暗明暗的莫耳條紋 可產生脈衝訊號 ……”

4、 笨鳥慢飛 技工,你能澄清一下,你的那个说法是对的???!!!

网友B:
再給你看看10倍頻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給你看看10倍頻的效果

你先回答我28楼的问题,你的编码器是什么结构的?

网友B:
老劉大濕 你蠻用心的 我是把兩件事用一個圖形來說明  一個用光 一個用磁 但工作原理都相同  利用磁的來對光的做說明

老劉你畢竟是外行 看不出這兩張圖的技術門檻

网友B:
IGS磁感式編碼器 ---------------------

楼主:
通漏光形成脉冲一样出来弦波,光通断过程会伴随光强弱变化

以上图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由于光敏器件非线性较高,弦波不会很标准,往往使用整形电路转换成方波输出

注意,无论整形成方波还是直接放大弦波输出,编码器往往仅是信号调理部分有区别而已

事实上,我知道的,长春就有几款产品,仅仅信号板不同,其余一样,信号输出类型就不一样了

楼主:
增量型还是绝对型,差别只是一个没有周波记数信号,一个有周波记数信号

我这个编码器行业外的人都知道不是这样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988a7dc75fbfc77da269b160.html

劳您贵手,自己找一些资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劉大濕 你蠻用心的 我是把兩件事用一個圖形來說明  一個用光 一個用磁 但工作原理都相同  利用磁的來對光的做說明老劉你畢竟是外行 看不出這兩張圖的技術門檻

1、请问,这里边有“4 ,” 倍频吗?

2、光栅结构的编码器,观察到的莫尔条纹脉冲是实际检测的位置脉冲;

3、光栅结构的编码器,观察到的莫尔条纹脉冲是实际检测的位置脉冲,与二进制计数器分、倍频的结果是两码事!

楼主:
那么“一個弦波訊號轉成16個方波訊號”,或者“一個弦波訊號轉成100個方波訊號”,对位置控制有什么意义?

我的理解,使用增量编码器(不论是否有周波计数器Z脉冲)定位,波的分别率肯定有影响.例如,一圈1024脉冲,细分到4096脉冲后,电机每组转360/4096度就可以得到一个反馈脉冲,进一步细分,特别是弦波的细分,是实实在在存在且可以重复输出的,对位置控制有没有意义,搞这行的朋友知道,我不好发言!!

楼主:
引用 楼主:

……例如,一圈1024脉冲,细分到4096脉冲后,电机每组转360/4096度就可以得到一个反馈脉冲,……

1、一圈1024脉冲,1、2、3、4、……

2、细分到4096脉冲后,4、8、12、16、……

3、请问,细分到4096脉冲后,5 6 7、9 10 11、13 14 15、这些脉冲的位置在哪里?

楼主:
例如,需要8分频,则增加45度,135度,225度 315度4个点,这4个点来源于对弦波幅度的判断并结合90/180/270/360度4个基准点生成

以上,我的理解,需要专业人员认可

下午上班了,我可以问问同事中的专业选手的

楼主:
4、如果是4条“1024”刻线或磁迹,那么4条“1024”刻线或磁迹输出的实际脉冲数就是4096脉冲,每个脉冲都有确切的位置与之对应!看看4楼我画的图。

楼主:
问题是大部分编码器内部光栅盘没有4条,问题是编码器输出AB两路脉冲,问题是2路脉冲通过外部信号处理设备就可以进行4/8/16倍频

有机会,拆一个编码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劉大濕 你蠻用心的 我是把兩件事用一個圖形來說明  一個用光 一個用磁 但工作原理都相同  利用磁的來對光的做說明老劉你畢竟是外行 看不出這兩張圖的技術門檻

1、你“用一個圖形來說明  一個用光 一個用磁”,是可以的;

2、可是你给的示波器的检测波形图,示波器的检测波形图只能是一个设备在一个特定时刻的观测波形图;

3、笨鳥慢飛自称内行,“圖的技術門檻”就是这样骗人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大部分编码器内部光栅盘没有4条,问题是编码器输出AB两路脉冲,问题是2路脉冲通过外部信号处理设备就可以进行4/8/16倍频有机会,拆一个编码器吧

1、如果是光电编码器,刻线是4条;

2、如果是磁感应编码器,N、S磁迹可以做成一条,这样NS、NS,不就成两条了吗?!

3、不用拆,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C:
 光电编码器通过通漏光来形成脉冲,"光眼"(编码器厂家好像是这么叫?)漏出的光信号初步转换后都是弦波,而后,可以将这个弦波变送后送出, 也可以将其整形成方波送出.考虑前者对原始信号要求较高,市面多见方波形,但真正用于定位的编码器多为弦波http://www.greesmd.com http://www.sunball-dg.com http://www.kyj0.com

   方波编码器细分有两个办法,其一为鉴相分频, 利用90度差别获得4倍频信号,利用4倍频方波的上下边沿获得8倍频信号,这种信号又成为"实分"信号. 其二,利用PLL原理,PLL输出经分频器后与编码器信号进行鉴相,这样,在分频器前获得更多的细分信号,按分频器倍率,这种细分信号是实分的100倍以下,实际上可以看成实分信号的插值信号,用于定位有一定误差,但用于高精度速度控制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例如,需要8分频,则增加45度,135度,225度 315度4个点,这4个点来源于对弦波幅度的判断并结合90/180/270/360度4个基准点生成以上,我的理解,需要专业人员认可下午上班了,我可以问问同事中的专业选手的

1、如果一个弦波,是靠你说的方法分频的话,那还要相差90°的AB脉冲干什么?

2、你只要用笨鳥慢飛给出的波形图那样,要16有16 ,要10有10 ,要4有4,要多少分频就能有多少分频多好,哈哈!

网友B:
老劉 你又再玩乾坤大挪移 這圖形是測出來的 可不是你那圖複製別人做出來的圖 哎 跟你說了也是白說 這台示波器可能你這輩子也沒看過 更不要講會使用 上面已提過此示波器可同時檢測四路訊號 騙人我承認輸你 也沒你這騙人的本事

你只要用笨鳥慢飛给出的波形图那样,要16有16 ,要10有10 ,要4有4,要多少分频就能有多少分频多好,哈哈!

哈哈 我可以 你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可以 你不能

那当然!你的示波器是4通道的,可以同时检测4个波形,还可以同时检测光的、磁的,还可以一个快门出4张不同的底片,你多神通!

楼主:
老刘,在用一种断然的语气说话前你就不能做一下功课吗?

弦波利用幅相分割真的很难让你理解?现在甚至有很多专门进行弦波分割的芯片,很多编码器接口产品里都在用的,

你可以查一下例如:IC-MG(先声明,这个芯片型号需要核实!)8bit细分芯片

至于90度互补脉冲,没有也可以分割,问题在于弦波峰顶和波谷(正弦90/270度)附近比较平坦,幅度变化小,依靠幅特征进行分割精度吃亏,另外,也由于光电管老化,磁体衰退等原因,弦波的有效值可能漂移,也影响分割.同时,弦波在一个周期内并不单调,只有在一个完整象限内才单调.

有了AB脉冲,可以进行90度一个区间的精确定位分割,弦波分割可以在一个90度区间内进行,这个区间幅度变化是单调的,而且可以轻易获得这个区间起点和终点的幅值,从而便于细分.例如,读到90度幅值是5V,那么,0-90度之间,幅值2.5V的点就是30度了,当然,真正细分没这么简单,有很多补偿计算的,这些,就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做做功课,问问人,也许可以知道的多一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弦波利用幅相分割真的很难让你理解?现在甚至有很多专门进行弦波分割的芯片,……8bit细分芯片……弦波峰顶和波谷(正弦90/270度)附近比较平坦,幅度变化小,依靠幅特征进行分割精度吃亏,……弦波在一个周期内并不单调,……可以在一个90度区间内进行,这个区间幅度变化是单调的,而且可以轻易获得这个区间起点和终点的幅值,从而便于细分……

1、你自己异想天开,编码器检测的是位置,用检测信号的幅度分割表示位置?

2、视频信号可以用8bit细分芯片,得到视频数字信号,……,你自己张冠李戴,笨鳥慢飛的波形图是幅相分割产生的?

3、你去看看磁珊是怎样实现精确测量的,你再来这里指教别人!

楼主:
4、编码器检测位置,磁感应编码器输一个弦波的转角,只与波长(相)有关,与波幅无关,把一个波长的转角再细分,只能用倍频的方法分割成10段、100段,而不是你说的“幅相分割”;

楼主:
5、讨论问题,人家说东你说西,人家说南你说北,人家说天你说地,能有个完吗?能有个结论吗?

楼主:
首先无论磁感应编码器还是光电编码器,只要是弦波输出的,其输出正弦波的转角或者说相位就代表了转轴上的一个偏转角,例如1024脉冲的编码器,正弦的每一度表示机械转轴的每周的1024*360分之一.

而后,弦波输出的波形是一个正弦,那么他的输出幅度满足Uout=Uk*SINΦ,Φ就是一个正弦周期内的相位,UK是正弦波90度时的幅值

在每弦波的0-90度/90度-180度/180度-270度/270度-360度这四个区间内,Uout与Φ之间的函数关系是单调的

因此,可以确定区间后,通过Uout可以反算Φ

也就是从幅值得到相位,

和老刘讨论问题真累!!!

至于8bit细分芯片,请看数据手册

IC - MG是一个非线形的8bit A / D转换,其中,按照计数安全向量的原则,进行数字化处理,正弦/余弦

可选分辨率的传感器信号和滞后。增量输出角度值,通过差分RS - 422驱动模式作为编码器信号输出,那玩艺是视频细分用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要是弦波输出的,其输出正弦波的转角或者说相位就代表了转轴上的一个偏转角,例如1024脉冲的编码器,正弦的每一度表示机械转轴的每周的1024*360分之一.而后,弦波输出的波形是一个正弦,那么他的输出幅度满足Uout=Uk*SINΦ,Φ就是一个正弦周期内的相位,UK是正弦波90度时的幅值在每弦波的0-90度/90度-180度/180度-270度/270度-360度这四个区间内,Uout与Φ之间的函数关系是单调的因此,可以确定区间后,通过Uout可以反算Φ也就是从幅值得到相位,……

1、编码器输出的是检测位移脉冲;

2、“输出幅度满足Uout=Uk*SINΦ,Φ就是一个正弦周期内的相位”,这是一个连续函数模拟量运算式,它计算得到的Φ是0-360的所以实数,请问一个波长对应的位置脉冲串是多少?是16、10、4、……还是无数多个连续数???

楼主:
3、磁删结构的感应编码器,和磁珊测量原理一样,可以将检测到的弦波用倍频的方式,实现16、10、4、……等倍频细分,直接得到检测位置脉冲串;

楼主:
4、你觉得很累,是因为你讨论问题时,根本不仔细吃透对方发言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对方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对方的发言那一句是对的,那一句是错的?而是用自己的思想否定别人的观点,牛头不对马尾……!

5、主楼说的是用倍频的方式,将检测实际位移脉冲倍频,提高编码器解析度的弊端,而你进来要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8bit细分芯片,请看数据手册IC - MG是一个非线形的8bit A / D转换,……进行数字化处理,……

1、 A / D转换,就是将模拟信号,等时间间隔进行幅值采样并二进制编码;

2、“8bit细分芯片,请看数据手册IC - MG是一个非线形的8bit A / D转换”输出的是二进制编码脉冲串,那是等副等间隔位移脉冲串吗?

网友B:
To: yuankn

你要跟老劉較真哪能不累 你不要理他 待他找到下一個 你就會發現 老劉又拿你的說法 跟別人較真

呵呵 我們實做出來的圖形 他都敢睜眼說瞎話  呵呵 你越理他 他就越來勁

另外你提的倍頻做法 也是多數廠家的做法 模擬量的細分 跟我的做法是不同的 所以你適用在速度環 此用法在業界已經做到最高4096倍 對精度來講意義不大 我們的做法同海德漢EXE倍頻器是相同 我們要的是訊號 的重複定位性精度高 這些你再前幾樓都有提到 我再加以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我們實做出來的圖形 他都敢睜眼說瞎話 ……

1、一个示波器的瞬时波形图,一会儿说是光的,一会儿说是磁的,敢这样睜眼說瞎話的,非笨鳥慢飛莫属;

2、就你的图来说,只能是弦波分、倍频所得,因为倍频可以随意设置,所以一会儿是16、一会儿是10,一会儿弄出个4,当然还会弄出很多!

3、我4楼的图,是4条刻线或两条磁迹结构的编码器,输出的反馈脉冲通过鉴幅、鉴相、鉴沿叠加的实位移脉冲数,和你的靠电路虚分、倍频所得脉冲有本质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擬量的細分 跟我的做法是不同的 所以你適用在速度環 ……

1、编码器输出的检测反馈位置脉冲数,是“位置”;
2、编码器输出的检测反馈位置脉冲数的频率是速度,如果速度环是“电压环”或“频率环”,这个反馈脉冲频率需要转换成模拟量,以“適用在速度環”

3、笨鳥慢飛的“速度環”,做法有什么不同?能直接用频率做反馈?

4、仔细读笨鳥慢飛的这句话,你就明白它对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应用是是而非!

网友D:
所以说扩脉冲是骗人的把戏。

网友B:
這個圖 好像很容易造假騙人 那你也弄幾張圖按你的做法 用示波器呈現你的圖(4樓)

哼 不管你用磁 用光 用其他的 只要叫編碼器 增量式 經過電子細分(倍頻) 就就可測出上面的弦波訊號和方波訊號 這就是我能拿來套用的原因  這個圖你試測不出來 弦波的訊號不對外開放

老劉 請看清楚41樓的圖 CH1 CH2 又代表什麼  呵呵 我的問題你總是答不出來 這裡也是一樣 答對了代表你說謊 答錯了 代表你不懂 哈哈

楼主:
好吧,我把我的意思从头完整叙述一遍,再有问题我也没法

    主楼认为:编码器进行脉冲多倍数(>4)细分对定位控制没有意义
    我认为:编码器输出脉冲有两种,方波的与弦波的(无论光磁,都有两种类型输出的产品,而不是光码直能输出方波,磁码智能输出弦波),虽然方波的4分频以上仅对速度控制有意义,而弦波的通过合理设计的分频线路,进行脉冲多倍数(>4)细分可以大大提高定位精度!

    弦波细分的对象是输出de两个正弦,并不仅仅可用于磁码产品,光码产品同样可以.

    以下举例说明使用幅相甄别细分弦波,特别声明,这只是方法的一种,但足以表明细分如何提高定位精度:

    有一台每周360脉冲的编码器(一般编码器分别率不会这么低,这里主要为数字好看些),在电机旋转时,电机轴每转一周,我们可以得到360个脉冲,每个脉冲代表电机转了1度.不进行倍频,定位控制精度是1度.进行4倍频,我们得到的控制精度是机械转轴的1/4度.精度得到提高.

    现在,通过,我们取出正弦幅值,例如,正弦波信号峰值是5V,那么两条弦波中第一条的2.5V的点对应了这条弦波30度和120度位置,因为另一个弦波与这个弦波差90度,则在第二个弦波上的同一时刻幅值采样值分别是4.3V与-4,3V,这样可以区分出30度和120度这两个位置.同样方法,可以定位到更多的分度(45/60...)上.
    每一个正弦波周期在上叙每个约定的分度点都插入脉冲信号,插入的脉冲连同正常4分频的间隔90度的脉冲就组成了一个密度远高于4分频的脉冲串,本来电机转一圈是360个或4倍频的1440个脉冲,现在,我们可以有了更多的脉冲来帮助定位,电机轴定位精度大大升高.注意,这种方法插入的脉冲是可重复的\可逆的,并不是利用PLL倍频线路,也就是说,例如,插入30-60-120-150-210-240-300-330度脉冲序列后,电机旋转1/1440*3度必然会在分频器输出产生一个脉冲.

   以上脉冲插入过程可以由专用芯片完成,例如非线性AD转换器,一般精度6bit或8bit就足够完成50或100倍分频需求.这些专用芯片可以将输入的弦波经过AD转换后,结合两个弦波正交信息得到弦波相位,而后送入数字比较器,通过设置比较器预编程阀值就可以实现可编程倍率的脉冲分相插入.非线性AD转换/比较器/预编程阀值存储器现在已经可以集成到一个芯片上.周末不出差又有空,我到实验室拆一台编码器倍频器,把电路板图片传上来吧!

    所谓非线性AD,其模拟量-数字量的编码规则与常规AD芯片有所不同,请下载数据手册并仔细阅读!

再多说几句:
    前面几楼中,在我提出的光码也可以输出弦波时,刘先生质疑,我提供了该类产品厂家和型号
    在我提出的8bit细分芯片时,刘先生质疑并将其与视频细分混淆,我提供了该芯片型号与数据手册首页截图
    遗憾的是,我没有感觉出刘先生曾经自行找到这些资料全文并完整阅读

    我明明指出幅相甄别细分的是弦波,也就是细分了编码器输出信号,但刘先生还在质疑编码脉冲细分如何提高定位精度
    我明明说了检测信号位置是为了细分信号,如果编码器输出信号实实在在得到细分,以其为基础的定位控制精度提高有何不对?但刘先生还在一直夹缠
    为了说明光电编码器内部不会有4条光栅,我甚至提供了编码器内部示意,而实际上大部分产品就不可能有4条光栅,刘先生喋喋不休的说只要/要是内部有4条光栅就如何如何,又能证明什么!

    而我指出刘先生了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概念,二者间有清晰的定义,绝非有没有周脉冲的差别,我没有见到刘先生任何反应,似乎没意识到这暴露了他对编码器方面概念上有多么无知!

以上,刘先生不是喜欢1234吗,请!请!请!

啰嗦一堆,希望不会令论坛其它朋友反感

另外, to笨鳥慢飛 先生, 幅相甄别确属模拟量细分的一种,且我不否认有我不了解的其它细分办法,可能效果更好.但这不意味着弦波使用模拟量细分不能用于提高定位控制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 主楼认为:编码器进行脉冲多倍数(>4)细分对定位控制没有意义   ……

1、看到了吧,你对我主楼的观点理解是错误的;

2、你为什么不用我的原话,而是用自己的想法歪曲别人的观点;

3、看主楼的标题,“利用倍频地方法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提高100倍”,对定位控制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楼主:

…… 我认为:编码器输出脉冲有两种,方波的与弦波的(无论光磁,都有两种类型输出的产品,而不是光码直能输出方波,磁码智能输出弦波),虽然方波的4分频以上仅对速度控制有意义,而弦波的通过合理设计的分频线路,进行脉冲多倍数(>4)细分可以大大提高定位精度!    弦波细分的对象是输出de两个正弦,并不仅仅可用于磁码产品,光码产品同样可以. ……

1、关于“4”:

1)编码器1周的刻线,是很有限的,比说最多可以刻2500线,那么一周可以输出2500个位移脉冲;

2)做编码器的人很聪明,在编码器上他沿圆周平行做4条2500线,刻线互相错开90°,那么一周可以输出4×2500个位移脉冲;

3)然后用鉴相、鉴幅、鉴沿等方式,叠加合成出4×2500=10000个实际位移检测脉冲,例如我给你的图;

4)这里的“4”,实际不是4倍频,是把4条刻线的实际检测脉冲叠加所得的真正以上的位移脉冲,当然对位移是有意义的;

5)就是说4×2500=10000个实际位移检测脉冲,1、2、3、4、……,每一个脉冲都对应这一个实际角位移,不是虚的,是实的,是有意义的;

楼主:
2、如果把编码器检测的实际脉冲,用分、倍频电路,提高100倍,那是虚假的,例如实际是1、2、3、4、……,用分、倍频电路,提高100倍是100、200、300、400、……,对位置的控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提高!

楼主:
3、你不觉的你自己的理解力太差了吗?还(>4)细分,你看看你都说了些什么无用的话!

楼主:
4、说了100句话,没有一句话是对上的,不感觉累才算怪了!

网友B:
老劉 說了半天 你真的是"不懂大師"   網友都把光電編碼器的剖面圖都秀給你看 三組光源兩道刻線 就可構成長線輸出

脈衝的四倍頻 與 弦波的四倍頻 是兩碼事 已經講了半年多 至今你還是不長進

從我16倍的圖形已經很清楚告訴你 你的標題就是錯誤 當編碼器轉一個弦波訊號 事實編碼器已經輸出16個脈衝出去 假設此編碼器的碼盤為2500線 那此編碼器轉一圈 輸出脈衝就為2500X16=40,000ppr 還可在4倍頻

去問問你的老朋友 通訊網 他會告訴你 老劉這是很簡單的問題 也是很基本的觀念

還記得我給你的那句話 高解析度之伺服不再追求高精度 而再追求運動過程的平順度 就是 yuankn 他們再做的事 因你不懂 他才覺得累

楼主:
学老刘123一次

1 编码器输出A+ A- B+ B-脉冲并不需要4条光栅或磁迹, 一般反脉冲都是由编码器内部的信号处理电路生成,对弦波,典型电路是由高速运放构成反相器,对方波,可能仅仅是一个三极管构成de非门
   4条光栅或磁迹产品我不敢肯定没有,但应该不是主流.

2 编码器信号不可能直接输出,光敏元件或磁敏元件的输出信号驱动能力太差,需要通过内部电路板放大整形.绝大部分产品的光敏元件或磁敏元件的输出信号都是弦波,区别在于标不标准而已.方波输出
是编码器内部整形电路处理的结果.当然,要光敏元件或磁敏元件输出很标准的弦波信号,需要的制造装配工艺不低,所以,大部分原始弦波都不算好,干脆整成方波了事.

3 方波输出的编码器4倍细分后,在利用PLL倍频确实对定位控制帮助不大
4 弦波输出的编码器可以使用种种手段进行16-50-100甚至更高的细分,由于每个细分点在相位关系上都有确切的位置,因此,可以用于有效提高定位精度

5 还有一些方波输出产品本身就是在编码器内部细分弦波后输出的.有业内人士透露某日系某款编码器,内部光栅仅仅500线,输出最大可以提供4096方波输出.你买它同款1000/2000/4000线产品,光电部分一样,处理电路不同而已.这种产品实际使用时其实与光栅4096线的直接整形输出产品效果区分有,但不大.(此事小道消息,拒绝继续讨论)

6 有一些运动控制器,内部集成有弦波细分能力,编码器的弦波后控制器内部进行处理.对于没有集成弦波细分能力的控制器或只能接受方波的控制器,现在有专门的编码器细分产品可以完成脉冲插入,细分倍数一般可以编程.这类产品国产/进口都有,工控网上都应该找得到

7 老刘,搞清楚增量编码器和绝对编码器区别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6倍的圖形已經很清楚告訴你 你的標題就是錯誤 當編碼器轉一個弦波訊號 事實編碼器已經輸出16個脈衝出去 ……

1、當編碼器依次轉一個弦波訊號:1、2、3、4、……

2、編碼器依次輸出16個脈衝出去:16、32、48、64、……

3、16倍频脈衝输出,1、2、3、……、16,是同时出现的,不是依次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解析度之伺服不再追求高精度 而再追求運動過程的平順度 ……

1、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只解决了位移监测的问题,编码器并没有实质控制电机;

2、所以“高解析度之伺服”没有提高伺服运动的控制精度;

3、所以“高解析度之伺服”也没有提高伺服運動過程的平順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编码器输出A+ A- B+ B-脉冲并不需要4条光栅或磁迹, 一般反脉冲都是由编码器内部的信号处理电路生成,对弦波,典型电路是由高速运放构成反相器,对方波,可能仅仅是一个三极管构成de非门   4条光栅或磁迹产品我不敢肯定没有,但应该不是主流.……

1、“弦波,典型电路是由高速运放构成反相器”产生的A- 、 B-,是与A+ 、B+同时的,反相的;

2、而弦波的A- 、 B-,分别是A+ 、B+的负半周;

3、你犯了和倍频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绝大部分产品的光敏元件或磁敏元件的输出信号都是弦波,区别在于标不标准而已.……

1、不同意你的这个说法;

2、光敏元件或磁敏元件的输出信号有很大差别,光敏元件输出的是前后边沿清晰的方波;

3、光敏元件或磁敏元件的输出信号有很大差别,而磁敏元件的输出信号,幅度是中间最强的弦波;

4、方波和弦波处理电路、处理方法完全不同,所以应用电路分属两类!

楼主:
引用 楼主:

…… 还有一些方波输出产品本身就是在编码器内部细分弦波后输出的.有业内人士透露某日系某款编码器,内部光栅仅仅500线,输出最大可以提供4096方波输出.……

1、我说的4刻线编码器输出的脉冲,都是实际位移脉冲,是实际检测脉冲鉴幅、鉴沿所得;

2、“500线,输出最大可以提供4096方波”如果对的话,那干脆我们把电机转1周,通过电路直接输出100000个脉冲不是也可以吗?!

3、请问电机转一周,电路输出100000个脉冲,行还是不行?!

楼主:
光敏元件输出的是前后边沿清晰的方波

任何光敏元件通断转换过程中都存在一个线形过渡区,原始的光电管或光敏电阻线形区很大,你所看到的前后边沿清晰的方波都是经过放大/整形(例如使用施米特电路)的结果!光电编码器中的弦波产品我已经提供参考型号厂家,不能自己查一下吗?

关于4刻线编码器

除了绝对编码器和一些特殊用途的产品外,都不存在两条以上刻线,也就是说,市面上你买10台编码器,除去绝对编码器,增量编码器中至少8-9台内部只有两圈刻线,其中一圈是细分的光栅孔或磁带, 另一圈上只有一个用于产生周定位脉冲的单一三弦. 90度的脉冲来源于物理位置布置合理的两组光电管或磁敏期间. 当其中一个处于完全受光或磁敏最强点,另一个处于半受光或磁敏强度近半时,90度的差脉冲就形成了.注意前面我提供的示意图.

关于10万线细分

这个问题纯属抬杠

500线细分成4000线,倍率是8倍,到10万线倍率200倍.  考虑鉴幅电路转换精度转换速率,前者8bit足够,后者12bit只能说刚刚达标,成本收益如此悬殊,由前者行理论上可以推导后者行,但工艺达不到,或者说达到的代价太大少有人去做.实际上,我给你的回答是,还真有产品采用正弦内插法将1024线弦波增强到100万的.由于后者没少人做就推导前者也是假的,这就是诡辩而不是认真讨论技术了!!

你可以徒步登上泰山,我一句话,你可以徒步登上珠峰吗?不行吧!那你登泰山也是假的.我这么说,你会怎样想?

http://wenku.baidu.com/view/6f68007d1711cc7931b71687.html这篇文章论叙如何使用DSP进行内插法获得更高定位精度,理论依据,计算方法,示例程序一应俱全,劳神费力,看一下好么,看不懂找人请教一下好吗?

关于A-/B-脉冲

这里是我措辞不严谨,准确的说应该是A非和B非(字母上打一杠),论坛发言,打不出来,用A-/B-表述,是一般编码器考虑长线传输因素提供反相脉冲

实际上,方波编码器多提供A,A非,B,B非,Z,Z非6个通道。弦波编码器提供AB两个增量计数通道和CD两个周相位通道再加Z脉冲通道。但考虑线路传输,A非,B非,C非,D非也往往同时提供。顺便说一下,CD脉冲是内插法细分定位的主要信号凭据

好了,懂了的就懂了,看帖子的人自己判断吧,网上资料车载斗量,用自己的理解判断对错本就是成年人自己的事

觉得刘老师对,就去相信他,其结果自己负责。清闲时光结束,任务压头,未来一两周不大可能逛论坛发言。各位,再会!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刘给我的印象是个比较好面子的老人,有时明知有错,嘴硬而已,只是嘴硬得让人想骂罢了

1、我现在的感觉,正如yuankn 自己所说,yuankn明知有错,嘴硬而已!

2、但不管怎么说,讨论终于回到一个题目上了,最多是观点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光敏元件输出的是前后边沿清晰的方波

任何光敏元件通断转换过程中都存在一个线形过渡区,原始的光电管或光敏电阻线形区很大,你所看到的前后边沿清晰的方波都是经过放大/整形……

1、光信号的特点是,刻线前、后光的强度大小一致;

2、磁迹的前、后边沿磁场强度弱,磁极中心的强度大;

3、所以光电信号是方波,磁感应信号是弦波!

4、yuankn的观点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4刻线编码器

除了绝对编码器和一些特殊用途的产品外,都不存在两条以上刻线,也就是说,市面上你买10台编码器,除去绝对编码器,增量编码器中至少8-9台内部只有两圈刻线,其中一圈是细分的光栅孔或磁带, 另一圈上只有一个用于产生周定位脉冲的单一三弦. 90度的脉冲来源于物理位置布置合理的两组光电管或磁敏期间. 当其中一个处于完全受光或磁敏最强点,另一个处于半受光或磁敏强度近半时,90度的差脉冲就形成了.注意前面我提供的示意图.……

1、如果是光刻,必须是4条;

2、如果是磁迹,因为NSNS……可以是一条磁迹,所以是两条磁迹;

3、这是个工艺问题;

4、它是用多条相同的刻线,获得高分辨率编码器的一个工艺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

关于10万线细分这个问题纯属抬杠500线细分成4000线,倍率是8倍,到10万线倍率200倍.  考虑鉴幅电路转换精度转换速率,前者8bit足够,后者12bit只能说刚刚达标,成本收益如此悬殊,由前者行理论上可以推导后者行,但工艺达不到,或者说达到的代价太大少有人去做.实际上,我给你的回答是,还真有产品采用正弦内插法将1024线弦波增强到100万的.由于后者没少人做就推导前者也是假的,这就是诡辩而不是认真讨论技术了!! ……

1、利用4条刻线,把一条刻线的脉冲数,合成叠加成4倍的脉冲数,是一种获得实际位移脉冲的工艺方法;

2、把一条刻线的脉冲,用数字电路倍频获得10倍、100倍的脉冲数,而这10个、100个脉冲对应的位移只有1个,所以用数字电路获得高解析度的编码器,是无意义的;

3、就好像电机转一周,编码器能输出10000个脉冲,可是每一个脉冲的位置在哪里,谁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

关于A-/B-脉冲这里是我措辞不严谨,准确的说应该是A非和B非(字母上打一杠),……

1、A非和B非还是通过非门电路,输入A、B所得;

2、有A就有A非,A与A非是同时产生的,是相同位置的,它们对应着一个实际位移;

3、而刻线产生的A与A非,是不同时的,是不同位置的,它们分别对应着各自的一个实际位移!

楼主:
机场发帖,致老刘:

多个信号输出并不一定依赖多条光栅

 相距K+1/4倍节距放置两组光源和光敏元件即可

我并不否认,为了后续信号处理方便,很多编码器产品实际上是每1/4节距安置1组光敏件,共四组光敏件.但1/2和3/4节距的两个光敏件设置主要考虑的是调理方便.现在很多光电编码器根本就是没有设置那两组的.

即使是四组光敏件分别输出4路间距90度脉冲的产品,用一个或一对光栅码盘就够了,这是拆开编码器看到的事实!

即使说道这里,我也不敢肯定的说4组光栅线的产品必然不存在,只是说,应该不是主流。

一口咬定光敏不能输出弦波,一口咬定光电编码器必然有四组刻线,一口打死细分无意义,是一种严谨的态度吗?

我的观点从头到尾都只有一条:

   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高倍率(100倍又如何)细分编码器脉冲没意义.

   无论光码和磁码,都有弦波输出的产品,这种产品通过内置或外接细分电路可以轻易得到高倍率细分脉冲,可以有效提高定位控制精度.

    知道一种产品就以为知道了一类产品,知道点皮毛就认为知道了全部?也许确实代表了部分(可能仅仅是也许而已),但就那么肯定的敢打死一船人?

    至少,在确切了解之前,我不敢讲 "某类东西绝对不存在,绝对是骗人的,你们都不懂,只有我的全对!",所有异议均是错误?要别人认错,可以,拿点干货出来,图表,产品手册,波形数据,实验报告!这些我认,其他?你嘴巴比别人大些吗?  成熟的产品、广泛的应用,几十万业内人士几十年的研究,就一张嘴否定了?

    术业有专攻,在非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究竟有多大的发言权,发言时自己掂量吧.

楼主:
一条刻线如果输出正弦波,利用数字处理技术倍频,每一个脉冲的位置在弦波上的相位是确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对光栅码盘就够了,这是拆开编码器看到的事实! 即使说道这里,我也不敢肯定的说4组光栅线的产品必然不存在,只是说,应该不是主流。 ……

1、光栅编码器,与光刻线编码器,是不同方法不同原理获得的实际位移脉冲;

2、只要是脉冲与位移一一对应的实际位移脉冲,都是对的;

3、我主楼说的100倍,是指把一个实际位移脉冲,通过数字电路10倍、100倍的陪频出来的所谓高解析度的编码器,是没有意义的;

4、一个是,脉冲是实际检测的结果,那就是有意义的;

5、一个是,脉冲是倍频出来的结果,如果是10倍频,倍频出来的10个脉冲是同时、同位置的,没有意义!

楼主:
6、你给的图,是光栅结构原理,把一个栅格,分成若干个莫尔条纹,每一莫尔条纹又可以按长度细分成若干段,这样长度检测的分辨率就可提高到 栅格的长度×莫尔条纹×莫尔条纹按长度细分成若干段 倍;

7、你要知道,莫尔条纹数是人可以眼看着数的,莫尔条纹按长度细分成若干段,是可以用米尺分的,因为莫尔条纹是看得见的实际长度比栅格还长10倍、100倍,而不是你说的电子细分;

10、就好像用千分尺,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得见0.1mm、0.01mm的距离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 术业有专攻,在非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究竟有多大的发言权,发言时自己掂量吧.

1、我说的是物理知识,专业知识不可能违背物理知识;

2、专业知识、专业常识的话我没有说,发言有错误你可以把它贴出来,你尽管可以批评,以理服人;

楼主:
3、像你说弦波可以用8bit、12bit鉴幅进行脉冲细分就是胡说八道!

楼主:
4、像你说的光刻线信号是弦波不是方波,也是胡说八道!

楼主:
5、像你说的“编码器输出A+ A- B+ B-脉冲并不需要4条光栅或磁迹, 一般反脉冲都是由编码器内部的信号处理电路生成”,也是胡说八道!

楼主:
6、像你说的“……某日系某款编码器,内部光栅仅仅500线,输出最大可以提供4096方波输出……”就是一个骗人的编码器,是我主楼观点的一个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