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和带232口的触摸屏MPI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21):
S7-300PLC和带232口的触摸屏MPI通讯是不是必须要用MPI转232的电缆,如果用232转485的转换器行不行?有没有人试过?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方案?

网友A:
要用专用的电缆,

232转485模块只能解决物理接口的问题,

不能解决西门子的MPI协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