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气图

楼主(2012-03-21):
R6是加热器,明明U6到W6是两线的,为什么开关是三相的呢?L207那一路有什么用呢??

网友A:
空一相能怎么地!有什么奇怪的?380V负载就接二根相线上。

网友B:
有什么好奇怪的么???爱咋接咋接呗。。。

楼主:
如果这种加热器很多,会不会影响三相负载的不平衡??

网友C:
如果这种加热器很多,只要你的负载是平衡分部的也可以的,

网友D:
没啥奇怪的,2个人干活,领导站边上看。

在天朝那都一样,机器也一样。

网友E:
L207那一路有什么用呢??

可以备用吗!

网友F:
备用,或者没有2P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啥奇怪的,2个人干活,领导站边上看。在天朝那都一样,机器也一样。

可能是备用的。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H:
加热器属单相设备,与交流弧焊机一样都这样接。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备用,或者没有2P得。。。。。。。。。。。。。

网友J:
都这样接,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K:
这很正常的,好多加热都是这样接线的。

网友L: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般的2P开关容量较小,或是220V负载,

两个接线端L和N

所以用3P开关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我认为是这样的,一般的2P开关容量较小,或是220V负载,两个接线端L和N所以用3P开关内容的回复:

这个提法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两相容量小

楼主:
对:刘阳和关于加热器属单相设备,与交流弧焊机一样都这样接。 内容的回复:

所有的加热器都是单相220v吗?就没有三相380V的?

网友M:
我个人认为如果用三相,因为是四根发热丝,不好平均分配给三相,会造成三相不平衡。所有只好取两相构杨单相回路

网友N:
空一相,怎么啦

网友O:
如果怕影响三相负载的不平衡,可以自己改一改电路。

网友P:
     楼主画的电路图在加热器R6的功率不是很大时是容许的,工作是没问题的。加热器R6是只连接U6、W6两线,开关是三相的,其L207那一路没有用。这种接法就是单相电源接单相负载的正常接法,只不过电源电压是380V而已。

     如果加热器的功率非常大,如>几百KW,仍按单相负载连接,就会使三相电源极不平衡,这是供电部门所不容许的。而且供电变压器也是承受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将加热器R6(原图看它是由多根加热器组成)分成3份,分别接于AB相、BC相与CA相,即类似角形接法,见下图。这样连接。既保证输出功率,又可使电网平衡。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楼主画的电路图在加热器R6的功率不是很大时是容许的,工作是没问题的。加热器R6是只连接U6、W6两线,开关是三相的,其L207那一路没有用。这种接法就是单相电源接单相负载的正常接法,只不过电源电压是380V而已。     如果加热器的功率非常大,如>几百KW,仍按单相负载连接,就会使三相电源极不平衡,这是供电部门所不容许的。而且供电变压器也是承受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将加热器R6(原图看它是由多根加热器组成)分成3份,分别接于AB相、BC相与CA相,即类似角形接法,见下图。这样连接。既保证输出功率,又可使电网平衡。

老兄:你的图是不是有问题?UA--UC短路!

网友R:
引用 网友F:
备用,或者没有2P得。。。。。。。。。。。。。
引用L19689999的回复内容 老兄:你的图是不是有问题?UA--UC短路!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F:备用,或者没有2P得。。。。。。。。。。。。。 引用L19689999的回复内容 老兄:你的图是不是有问题?UA--UC短路!

呵呵,看得出来,是笔误,笔误。。。。。。

网友P:
抱歉!确实是笔误,R6-1左侧连线不应与R6-3左端相接,应接在R6-3的右端上。

网友T(2012-04-25):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备用,或者没有2P得。。。。。。。。。。。。。

可以明显看出此设备是单项380V供电,如果用2P开关使人可能误解是单项220V设备

网友U:
2P的接触器应该有但不常用,怕偏相的话可以在接线时进行调节如AB、BC、CA可以适当的缓解偏相。

网友V:
引用 网友J:
都这样接,没什么好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