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么选择

楼主(2012-03-21):
大家一般选择变频器的型号是怎么选择,是不是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然后查所选变频器的样本,样本上标示的重载应用有个连续电流量,是不是一般,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只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就是。

   我在很多选型手册上,像安川变频器上面他就写了有,变频器的容量应比电机额定容量大一个等级以上。

   选大一个等级,成本上有上去了,我有个想法,用于起升机构的容量一般大一个级,而用作平移机构就同级选择,不知哪位大虾有好的意见。

网友A:
按照电流选择:

1、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只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对于平移机构可以的;

2、对于升降机构,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1.5倍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倍;

按照功率容量选择:

1、平移机构,可以按照电动机功率值和小于变频器功率容量选择使用;

2、对于升降机构,比较麻烦一些。我资料上截图你参考看。

网友B:
1. 变频器功率 按所带的负载功率选取。多大功率电机就选多大的功率的变频器。大一规格也可以。2. 变频器型号 不同用途选不同的变频器。 例如 有通用的变频器,有风机水泵专用的变频器,  有机床主轴专用的变频器。等等。3. 负载惯性大的,要同时选择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4.查电动机的铭牌额定电流,(没有铭牌时测出额定电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比电动机的最大运行电流大就可以了.

网友C:
1楼说的是电气设计的常识,基本就这样了

网友D:
德国VECTRON 公司生产的 VCB400系列变频器专用在起重机械领域,德国德马格起重机械的合作伙伴!

网友E(2012-04-20):
根据马达功率  外部电压规格进行选择,如果是上下传动的需要马达带刹车功能。选择上肯定要大一个规格

网友F(2012-05-21):
先用进口的 再用国产的代替,支持民族工业,国产的一定行,是山寨但一定质量可靠,性价比高。

网友G(2012-08-17):
平移机构只要变频器输出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就行了。

起升机构复杂些,还得看你是怎样设计的,如果你是设计的闭环控制,一般工况变频器的富余大约1.15倍的电机额定电流就可以。如果起重机本身工作制较高,或者起升高度较大,建议还是大一些富余量,甚至变频器功率大两档。

如果你设计的是开环,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1.5倍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倍。这主要是看变频器的设计寿命,因为变频的实用寿命一般是输出电流不超过额定输出电流的1.5倍,说明书上都有讲到。

还有值得注意的就是,如果起升机构电机是10级电机,建议大两档。

网友H:
直接找我,啥样的变频器都有,施耐德全系列

网友I(2012-10-26):
7楼的介绍很到位!大家应该参考。

网友J:
一楼比较强大,介绍得非常到位啊!非常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