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哪一种节能

楼主(2012-03-21):
请教一下同功率的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哪一种节能

网友A:
这还要看采取何种控制方式。用在那种场合。才好比较。

网友B:
当然是交流电机。。。。

网友C:
要看采取何种控制方式。用在那种场合。才好比较。

网友D:
     当前正在推广应用的直流无刷电机很节能,当前我们正在研发无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SVPWM变频控制方案:可应用于电动车电机控制,变频家电(变频空调、洗衣机...), 工业变频器等... 交流联系: 2209767757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交流电机。。。。

对!交流电机的效率高!

网友F:
交流电机使用方便,节能。

网友G:
大功率(百千瓦)的直流电机不包括冷却风机,其效率都不超过90%,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十几千瓦的效率就在90%以上了。这还没计算直流电机整流变压器、整流器和调速装置的损耗。

网友H:
总体而言,交流电机使用性能可靠,控制简单。

网友I:
用到直流电机的设备,不仅仅只考虑到节能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大功率(百千瓦)的直流电机不包括冷却风机,其效率都不超过90%,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十几千瓦的效率就在90%以上了。这还没计算直流电机整流变压器、整流器和调速装置的损耗。

这是因为本来电网就是交流电源,所以造成直流电机有这麻烦。

你试试如果电网是直流电的话,你还会用交流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试试如果电网是直流电的话,你还会用交流电机?

1、那为什么不用直流电网呢?

2、同样功率的发电机,交流发电机的体积小好多;

3、交流系统功率密度大!

网友G:
直流电机自身的效率就低,没有超过0.9的,因为有换向器和励磁线圈的损耗。传统的直流电机已没有应用的价值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J:……你试试如果电网是直流电的话,你还会用交流电机?1、那为什么不用直流电网呢?2、同样功率的发电机,交流发电机的体积小好多;3、交流系统功率密度大!

这个只能说是由于电源的原因造就了交流电机必然的优势。不可否定的优势。

网友G(2012-04-21):
直流电机的优势在哪?翁洗耳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