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抱闸问题

楼主(2012-03-21):
最近自己一直在自学伺服,想问一下,我们再选伺服电机的时候,一般什么情况下选带制动器的?什么时候不选?谢谢啦!

网友A:
需要掉电位置保持的,选带抱闸的,比如垂直轴,或者其它掉电后不允许移动的应用或场合。

网友B:
和惯量大小有没有关系,波恩兄弟能否说说,觉得大惯量的,如果要立即停止,是不是要加制动。

网友C:
把楼上两位老师的答案综合下  就全面了!!

网友A:
抱闸的作用是失电制动,在这里,制动是指止动,而非刹车。

为加速停止过程去用抱闸刹车的用法并不规法,虽然有不少人确实在这样用。

楼主:
谢谢啦!向波恩兄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