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无法监视PLC

楼主(2012-03-21):
我之前S7还是可以监视的,但重装系统以后,再次安装好S7后 就无法通过无线监视PLC了,我检查了IP接口一类的设置都是正确的啊,但为什么就是连不上呢?

网友A:
把每个涉及通讯设置的地方,都重新设置下,

 估计某个细节没注意

楼主:
该设置的 貌似都设置了,我一切都是照旧的,检查了好多次了,除了网卡,IP,貌似也没什么需要再设置的了吧。。。。。。。。。。

网友B:
到set PG/PC 那里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C:
到控制面板里查看  PG/PC接口设置一下

驱动错误

楼主:
都设置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G/PC 那里重新设置一下

不行哦,PLC有没有什么默认的通信端口一类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到set PG/PC 那里重新设置一下

正解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