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和网络的区别

楼主(2012-03-21):
总线的标准定义是什么,有什么条件?比如电线肯定是不能称之为总线吧

总线和网络有什么区别?从网络拓扑的分类看,总线型是拓扑结构的一种;而总线,有的定义成“多个功能部件共享的信息传输线”,那这样看以太网也是一种总线?
望解惑。

网友A:
这么理解,总线是一种传输线路,或者传输手段,当然主要指的是传输信号了,网络是一个系统,是由多个单一设备构成的,并且具有相互通讯的能力。总线型网络只是说大家连接在一条线上,像早期的同轴电缆网络,这只是物理上的感官。

以太网其实也是一种总线,像PORFINET。网络只是一种概念,当然多个总线可以构成一个网络。

网友B:
总线也算是网络的一种。常见的组网方式最常见之一就是总线,而且种类繁多。

网友C:
总线主要是相对于工业通讯的网络的代名词,标准定议工业控制应更为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