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H2控制伺服

楼主(2012-03-21):
大家好!我第一次使用台达的PLC,请问EH2控制伺服,输入端、输出端如何接线?使用哪些PLC指令?有没有这样的实例?

网友A:
按使用说明书的接线就可以的  啊不难的

网友B:
www.delta.com.tw  你在下载中心找案例。有一些在下载中心。操作手册有详细的接线方式。

网友C:
  上面是一个项目的伺服cn1接线列子     可以参考下

plc指令用发脉冲指令plsy   plc选型记得用晶体管的

网友D:
这东西我搞过好几个了,要看你控制什么了,简单的3条线就可以了, 脉冲,方向,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