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器的防水办法

楼主(2012-03-21):
      在一台设备上工作时需要加水进行冷却,  可是水有时会溅到气缸上的电磁感应器上,  电磁感应器遇水就会感 应失效,  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有这种防水的感应器,  感应器是SMC的A93或A96的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不妨试试把胶水涂上看看有没有防水功能!

网友B:
 1, 建议用防护等级高的传感器

2, 或将传感器包上防水胶

网友C:
打玻璃胶试试

网友D:
将传感器包上塑料膜!

网友E:
气缸上的电磁感应器,那就是一个干簧管吧,测量位置用的,水好像不能影响它的使用吧,。。。。。。。。。

网友F:
我觉得机器防水很难!! (*^__^*) 嘻嘻

网友G:
用真空的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