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4-20mA随时间递减 可以通过哪些方法实现

楼主(2012-03-21):
使4-20mA随时间递减  可以通过哪些方法实现   请教

网友A:
引用上面大哥的话:首先你是通过AO通道向外输出,然后根据你的需要做好电流时间对应图,如果是线性的,那就有一个比例,如果非线性的,可以通过解多次函数得出一个系数,或者分成多段线性控制,接着就用时间参数来编程,带如系数值,每过一定的时间进行一次运算,再AO输出。

网友B:
用PID控制可以实现0~100%操作量对应4~20mA输出,4mA或者20mA输出递减或者递增是根据楼主设定的正操作或者逆操作来实现的,也就是在坐标轴上确定以时间和电流的对应线性关系!能有个比例!

网友C:
去买个时间编程调节吧,,,做二次表滴,几乎家家都有

网友D:
如果使用带编程的,比如logo或带模拟量输出的PLC,那是最好不过

网友E:
用一台带时间程序分段给定的PID调节仪就可完成!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