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SOFT 注释问题。求解惑

楼主(2012-03-21):
手头的TWIDOSOFT 软件打开程序后。变量中可以定义程序。,就是无法再梯形图上显示。不知是软件本身就没有这个功能,还是哪里设置的问题。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小弟谢过

网友A:
找一下 程序显示选项的设定。

网友B(2013-03-11):
只能显示变量的名称,不能像西门子那样可以显示注释,在首选项里面尅设置一下

网友C(2016-11-21):
Twido soft如何进入 符号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