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电磁调速器的好坏

楼主(2012-03-21):
电磁调速器好像烧了,求大侠如何测电磁调速器的好坏及原理。

网友A:
你先查下来测一下是不是保险丝烧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下来测一下是不是保险丝烧了呀.

这个是必需的,呵呵,经常见这个坏掉。

网友C:
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输出是0-90V直流,用电压表测量这个电压,在改变转速时电压有变化,内部就是单硅半波整流。测速发电机容易出故障,查查。

网友C:
在控制电压的输出端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这个二极管也有击穿的,使输出短路,熔丝烧断。

网友D:
1, 检查保险丝

2,测量输出直流电压

网友E:
1.2号线接电源AC220V.3.4号线接调速电机励磁线圈.5.6.7号线接测速发电机.通常5.6.7号线的故障很少.主要是3.4.线的可控硅烧坏的多.而烧保险管.点百分之九十以上.通常换硅换保险就可以了.另外调速机主要是对地故障.烧坏次之.发电机通常是断线.

网友F:
除了楼上几位的建议外,测量一下励磁线圈是否已坏,这个线圈也是经常坏的。

网友F:
另外,可以把调速器的3、4接上一只灯泡试一下,看能不能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