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S7-200进行PROFIBUS通信

楼主(2012-03-21):
S7-300与S7-200间通EM277过进行PROFIBUS DP通信,硬件实物怎么个连接法?特别是S7-300与EM277间如何连接?两者间的连接线可以自己焊接吗?目前我手头有9针头。

网友A:
最好别这样,使用DP专用接头吧。硬件上接线是3、8脚。300需要继承DP接口的CPU或者扩展CP342-5也行

网友B:
     为了通讯正常无干扰,建议楼主去买正品的 PROFOBUS 网络总线接头,用带屏蔽的双绞线进行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通讯正常无干扰,建议楼主去买正品的 PROFOBUS 网络总线接头,用带屏蔽的双绞线进行连接

多谢啊

楼主:
对:ye_w关于最好别这样,使用DP专用接头吧。硬件上接线是3、8脚。300需要继承DP接口的CPU或者扩展CP342-5也行 内容的回复:

多谢啊

楼主:
对:ye_w关于最好别这样,使用DP专用接头吧。硬件上接线是3、8脚。300需要继承DP接口的CPU或者扩展CP342-5也行 内容的回复:

“硬件上接线是3、8脚”,是指一个9针头的8接另一个9针头的3吗?

网友A:
是3-3,8-8.直连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