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指令闹鬼了吗?

楼主(2012-03-21):
大哥们,遇到个难题,求助。
我用移位指令做实验,指令:SHL_W
我在输入端输入16进制的1;N端同样,输出端监控。
我要实现的结果是在EN端加一个秒脉冲,每次ON的时候,把输入端的1每次左移一位,结果却不对。
我监控到的结果是只能移动一次,以后再有脉冲也不会移位了。
哪里错了呢?
请熟悉移位指令的高手出手相助。

网友A:
加一个上升沿试试

网友B:
恩,需要在条件里增加一个上升沿触发。否则的话每一个扫描周期移位指令都执行一次,根本看不出来结果的。

网友C:
觉得你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如果有多个触发条件,那么每个条件后面都要加个微分指令。。。。。。。。。。。

楼主:
以上所述均为EN端有上升沿检测的结果。分数够,不让修改,只能发在这里了。抱歉。

网友D:
输入端你写个常数,常数不会变,每次都在移,重复一样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端你写个常数,常数不会变,每次都在移,重复一样的事情

输入端不是常数,是经过赋值而来的变量,word数据类型的。

网友F:
1、给存储器值1应只能一次,即用SM0.1或为变量的前沿(或后沿)将1送入存储器,见下图网络1。

2、用秒脉冲SM0.5的前沿(或后沿)对存储器进行移位触发,才可确保每秒左移一位,为了能看到移位效果,本程序的存储器选用输出QW0(即QB0与QB1二通道),指令用循环左移指令(便于观看),见下梯形图,下载运行后,立刻Q0.0=1(亮),延时1秒,Q0.0=0(灭),,Q0.1=1(亮)。。。一直循环一位下去。

      开机运行后,就可看到Q0.0-->Q0.1-->Q0.2....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输入端你写个常数,常数不会变,每次都在移,重复一样的事情 内容的回复:输入端不是常数,是经过赋值而来的变量,word数据类型的。

我同意87的观点。

网友I:
在输入端输入16进制的1,每次都是把1左移1位变成10,如果要看到变化的话,两边都得是变量。

网友J:
楼上说的对

网友K:
仔细看说明, 自己没搞清楚, 闹仕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L:
1、给存储器值1应只能一次,即用SM0.1或为变量的前沿(或后沿)将1送入存储器,见下图网络1。2、用秒脉冲SM0.5的前沿(或后沿)对存储器进行移位触发,才可确保每秒左移一位,为了能看到移位效果,本程序的存储器选用输出QW0(即QB0与QB1二通道),指令用循环左移指令(便于观看),见下梯形图,下载运行后,立刻Q0.0=1(亮),延时1秒,Q0.0=0(灭),,Q0.1=1(亮)。。。一直循环一位下去。      开机运行后,就可看到Q0.0-->Q0.1-->Q0.2....

虽然你给出的是200的程序,我用的是300的,但含义相似,用你的方法解决问题了,是我没有把输出端的地址没有在输入端使用,所以出现只能移位一次的情况。你严谨搞技术的作风令我感动,谢谢你,

网友M:
引用 网友F:
1、给存储器值1应只能一次,即用SM0.1或为变量的前沿(或后沿)将1送入存储器,见下图网络1。2、用秒脉冲SM0.5的前沿(或后沿)对存储器进行移位触发,才可确保每秒左移一位,为了能看到移位效果,本程序的存储器选用输出QW0(即QB0与QB1二通道),指令用循环左移指令(便于观看),见下梯形图,下载运行后,立刻Q0.0=1(亮),延时1秒,Q0.0=0(灭),,Q0.1=1(亮)。。。一直循环一位下去。      开机运行后,就可看到Q0.0-->Q0.1-->Q0.2....

精的解说

网友N: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1、给存储器值1应只能一次,即用SM0.1或为变量的前沿(或后沿)将1送入存储器,见下图网络1。2、用秒脉冲SM0.5的前沿(或后沿)对存储器进行移位触发,才可确保每秒左移一位,为了能看到移位效果,本程序的存储器选用输出QW0(即QB0与QB1二通道),指令用循环左移指令(便于观看),见下梯形图,下载运行后,立刻Q0.0=1(亮),延时1秒,Q0.0=0(灭),,Q0.1=1(亮)。。。一直循环一位下去。      开机运行后,就可看到Q0.0-->Q0.1-->Q0.2....内容的回复:

 开机运行后,就可看到Q1.0-->Q1.1-->Q1.2.......Q0.0>Q0.1>Q0.2
Q

网友O(2012-04-27):
谢谢各位老师们,其实看起来这程序不难啊

网友I:
你是不是直接把1做移位了,那样每次都是把那个1左移1位所以看不出变化,0楼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