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21):
在现场有一台数据采集仪,向上位机传输数据,

数据采集仪和上位机中间走是232转485,485转232进行通信。(50米)

中间用的普通的双芯屏蔽线。

现显示如下:

经测试,在上位机端用笔记本串口调试,显示数据乱码,但在 现场的数采仪和笔记本串口调试显示正常。恢复后,上位机显示又正常

过几个小时数据又出现上面图片的现象。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中间的传输线有问题吗?

请高手给说说是怎么回事,有上面办法解决,明天打算重新发一根双绞网线。试试

网友A:
走的什么通讯协议,看你上面的显示,应该是一个数据包吧,这个是乱码吗?

网友B:
换2只好的有源的RS232/RS485转换器试试,数据包有丢数据现象。或通讯距离远有干扰,可在收发RS 485两端各并接120欧姆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2只好的有源的RS232/RS485转换器试试,数据包有丢数据现象。或通讯距离远有干扰,可在收发RS 485两端各并接120欧姆电阻试试。

是有源的485,串口调试,发现数据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的什么通讯协议,看你上面的显示,应该是一个数据包吧,这个是乱码吗?

MODBUS协议,是以数据包的形式,串口调试,是数据乱码

网友B:
RS 485两端各并接120欧姆电阻试试!

网友C:
最好更换数据线;同时对数据线的布线重新考虑,避免受到其他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 485两端各并接120欧姆电阻试试!

明天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更换数据线;同时对数据线的布线重新考虑,避免受到其他干扰!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A:
等待楼主的实验结果,进一步讨论学习,关注中。。。。。。。。。。

网友D:
这个数据明显是断线数据,有可能线路受到干扰。

楼主:
今天换了一根带屏蔽的网线,运行了5个小时,出现数据乱码。在下位机测试,数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一根带屏蔽的网线,运行了5个小时,出现数据乱码。在下位机测试,数据没有问题。

你说的问题,不存在断线,只是传过来是数据乱码。

楼主:
现在将485模块换成研华的4520,在测试中,今天下午5点半装好,到7点运行正常,继续观察。

楼主:
更换485模块以后到现在为止,运行正常,没有出现乱码!!!!!!!!!!

网友E:
还是485模块问题? 期待楼主查正确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更换485模块以后到现在为止,运行正常,没有出现乱码!!!!!!!!!!

给研华做广告?????呵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是485模块问题? 期待楼主查正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