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探头测量电站脱硫再生池ph时~探头容易被电石泥糊住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3-21):
如题所示~我公司使用的E+H的ph~但是探头很容易被电石泥糊住导致无法测量~求助有无解决办法,除了定期清洗外~

网友A:
改革换岗,,拿你那PH探头,打狗去也中鸟,当拐棍去也中鸟~~~~~~~~~

网友B:
除了定期清洗好像没有很好的办法,不过安装的PH计最好不要在介质流动缓慢甚至静止的地方,要安装在流速加大的场所可以减少介质的粘附沉淀。

网友C(2014-08-03):
引用 网友B:
除了定期清洗好像没有很好的办法,不过安装的PH计最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