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霍夫第二期定律适用于非闭合回路吗

楼主(2012-03-21):
基尔霍夫第二期定律适用于非闭合回路吗

网友A:
基尔霍夫第二期定律:在任一瞬间,沿电路中的任一回路绕行一周,在该回路上电动势之和恒等于各电阻上的电压降之和

所以说不适合

网友B:
“基尔霍夫第二期定律适用于非闭合回路吗 ”

1、基尔霍夫回路电压定律,当然是对一个回路而言的,适用指定的闭合回路;

2、但是,对于一个非闭合回路,如果把开路电压计算在内时,就把一个非闭合回路,变成一个闭合回路了,就可以用基尔霍夫回路电压方程了!

网友C:
非闭合回路?是一个什么回路阿,这个回路又是怎么工作的?这样探讨有什么意义阿?

网友C:
期盼楼主详细说说,学习。。。。。。。。。。。。

网友D:
要好好学习学习,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非闭合回路?是一个什么回路阿,这个回路又是怎么工作的?这样探讨有什么意义阿?

哈哈哈

网友B:
1、如图,左边是一个开路;

2、如果把开路电压Uab作为回路电压,左边电路就是一个回路;

3、这时可以按照回路方向建立电压方程:

     Uab+E+Ur1-Ur2=0

网友F(2012-08-12):
基尔霍夫第二期定律是电压定律,不是电流定律,仅与电位高低有关,当然适合于非闭合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