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伺服驱动器 差动线驱动器

楼主(2012-03-21):
三菱伺服驱动器中差动线驱动器是什么意思啊,其中差分信号 LA是正,LAR是负吗? 这个差分信号幅值是正负5V吧?

网友A:
不管正反转,都是有2个脉冲控制,只是根据相位的差别判断正反转。  LA是正,LAR是负.

网友B:
差分驱动是指用2个逻辑上互反的信号线传输一个逻辑信号。LA对地为高电平,LAR则为低电平;反之,LA对地为低电平,LAR则为高电平。差分驱动无需地,这一点与单端驱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