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器分类、使用方法及原理

楼主(2012-03-21):
感应器的相关概念

  • 传感器是接收信号或刺激并反应的器件,能将待测物理量或化学量转换成另一对应输出的装置。用于自动化控制、安防设备等。

    一个传感器的输入对输出的影响被称为传感系数。例如,一个水银温度计,每当温度上升1 °C时,水银柱上升1cm,则这个水银温度计的传感系数为1 cm/°C。

      当一个传感器的输入和输出完全成线性关系的时候,这个传感器就是一个理想传感器。同时,理想传感器

      还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1、只受被测因素的影响;

      2、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3、传感器本身不会影响被测因素。

感应器的应用

  •  感应器的应用感应器的应用领域涉及机械制造、工业过程控制、汽车电子产品、通信电子产品、消费电子产品和专用设备等。

      ① 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主要包括医疗、环保、气象等领域应用的专业电子设备。目前医疗领域是感应器销售量巨大、利润可观的新兴市场,该领域要求感应器件向小型化、低成本和高可靠性方向发展。

      ② 工业自动化

      工业领域应用的感应器,如工艺控制、工业机械以及传统的;各种测量工艺变量(如温度、液位、压力、流量等)的;测量电子特性(电流、电压等)和物理量(运动、速度、负载以及强度)的,以及传统的接近/定位感应器发展迅速。

      ③ 通信电子产品

     手机产量的大幅增长及手机新功能的不断增加给感应器市场带来机遇与挑战,彩屏手机和摄像手机市场份额不断上升增加了感应器在该领域的应用比例。此外,应用于集团电话和无绳电话的超声波感应器、用于磁存储介质的磁场感应器等都将出现强势增长。

      ⑤ 汽车工业

      现代高级轿车的电子化控制系统水平的关键就在于采用压力感应器的数量和水平,目前一辆普通家用轿车上大约安装几十到近百只感应器,而豪华轿车上的感应器数量可多达二百余只,种类通常达30余种,多则达百种。

感应器的分类

  • 倾角感应器

      倾角感应器在军事、航天航空、工业自动化、工程机械、铁路机车、消费电子、海洋船舶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辉格公司为国内用户提供全球最全面、最专业的产品方案和服务。提供超过500种规格的伺服型、电解质型、电容型、电感型、光纤型等原理的倾角感应器。

      加速度感应器(线和角加速度)

      分低频高精度力平衡伺服型、低频低成本热对流型和中高频电容式加速度位移感应器。总频响范围从DC至3000Hz。应用领域包括汽车运动控制、汽车测试、家电、游戏产品、办公自动化、GPS、PDA、手机、震动检测、建筑仪器以及实验设备等。

    红外温度感应器

      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微波炉、空调、油烟机、吹风机、烤面包机、电磁炉、炒锅、暖风机等)、医用/家用体温计、办公自动化、便携式非接触红外温度感应器、工业现场温度测量仪器以及电力自动化等。不仅能提供感应器、模块或完整的测温仪器,还能根据用户需要提供包括光学透镜、ASIC、算法等一揽子解决方案。

    情侣感应器

感应器原理

  •  在一段特制的弹性轴上粘贴上专用的测扭应片并组成变桥,即为基础扭矩感应器;在轴上固定着:

      (1)能源环形变压器的次级线圈,

      (2)信号环形变压器初级线圈,

      (3)轴上印刷电路板,电路板上包含整流稳定电源、仪表放大电路、V/F变换电路及信号输出电路。

      在感应器的外壳上固定着:

      (1)激磁电路,

      (2)能源环形变压器的初级线圈(输入),

      (3) 信号环形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

      (4)信号处理电路

      感应器把某种形式的能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能量。有两类:有源的和无源的。有源感应器能将一种能量形式直接转变成另一种,不需要外接的能源或激励源。

      无源感应器不能直接转换能量形式,但它能控制从另一输入端输入的能量或激励能,感应器承担将某个对象或过程的特定特性转换成数量的工作。其“对象”可以是固体、液体或气体,而它们的状态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即过程)的。对象特性被转换量化后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检测。对象的特性可以是物理性质的,也可以是化学性质的。按照其工作原理,它将对象特性或状态参数转换成可测定的电学量,然后将此电信号分离出来,送入感应器系统加以评测或标示。

感应器工作过程

  •  向感应器提供±15V电源,激磁电路中的晶体振荡器产生400Hz的方波,经过TDA2030功率放大器即产生交流激磁功率电源,通过能源环形变压器T1从静止的初级线圈传递至旋转的次级线圈,得到的交流电源通过轴上的整流滤波电路得到±5V的直流电源,该电源做运算放大器AD822的工作电源;由基准电源AD589与双运放AD822组成的高精度稳压电源产生±4.5V的精密直流电源,该电源既作为电桥电源,又作为放大器及V/F转换器的工作电源。当弹性轴受扭时,应变桥检测得到的mV级的应变信号通过仪表放大器AD620放大成1.5v±1v的强信号,再通过V/F转换器LM131变换成频率信号,通过信号环形变压器T2从旋转的初级线圈传递至静止次级线圈,再经过外壳上的信号处理电路滤波、整形即可得到与弹性轴承受的扭矩成正比的频率信号,该信号为TTL电平,既可提供给专用二次仪表或频率计显示也可直接送计算机处理。由于该旋转变压器动--静环之间只有零点几毫米的间隙,加之感应器轴上部分都密封在金属外壳之内,形成有效的屏蔽,因此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红外线感应器

  • 红外线感应器是根据红外线反射的原理研制的,属于一种智能节水、节能设备。包括感应水龙头、自动干手器、医用洗手器、自动给皂 感应器原理图器、感应小便斗冲水器、感应便器。

      这是标准的称呼,也有称为热红外人体感应器。

    原理

      这种是通过红外线反射原理,当人体的手或身体的某一部分在红外线区域内,红外线发射管发出的红外线由于人体手或身体摭挡反射到红外线接收管,通过集成线路内的微电脑处理后的信号发送给脉冲电磁阀,电磁阀接受信号后按指定的指令打开阀芯来控制头出水;当人体的手或身体离开红外线感应范围,电磁阀没有接受信号,电磁阀阀芯则通过内部的弹簧进行复位来控制的关水。

网友A(2013-03-31):
没想到还这么多种类,学习了,下面接着说传感器的种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