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LC计算出的每日产量按日期记录到触摸屏上,保留五天的数据

楼主(2012-03-21):
如何把PLC计算出的每日产量按日期记录到触摸屏上,保留五天的数据

网友A:
在触摸屏上放上PLC的连续存储地址,用时钟的日期做条件,当前的日期和上次日期不同则把前四天的产量取出来存到临时寄存器里,再把之前五天的产量全部清零,然后将存到临时寄存器里的前四天产量存入第二天产量存储的首地址即可,这样可以每过一天最早那一天的产量就没有了,留下的包括今天在内的五天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