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2-03-22):
在变频器日常维护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外围线路问题,参数设定不良或机械故障。如果是变频器出现故障,如何去判断是哪一部分问题,在这里略作介绍。

一、静态测试
1、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二、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2、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3、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4、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5、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测试。

三、故障判断
1、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
2、逆变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3、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4、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更换损坏的器件。
5、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6、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7、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
    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
 在现代工业中,交流传动以其优越于直流传动的特点,在很多场合中都被作为首选的传动方案,采用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系统,有着节能效果显著、调节控制方便、维护简单、可网络化集中、远程控制、可与plc组成自动控制系统等优点。变频器的这些特点使其在电力电子系统、工业自动控制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市场上不同型号规格变频器的安装、接线、调试各有特点,但主要方法及注意事项基本一致。但使用变频器时,一旦发生故障,工矿企业的普通运行人员就很难处理。变频器故障的产生可能是产品质量问题、运行环境问题、应用方式问题,也可能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本文阐述了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对故障产生的原因及处理方法作了分析。

    2、参数设置类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

    变频器使用中,是否能满足传动系统的控制要求,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非常重要,如参数设置不正确,轻者控制效果不好,重者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对于一台新购置的变频器,一般在出厂时,厂家对每一个参数都设有一个默认值,在这些参数值的情况下,变频器是能以面板操作方式正常运行的,但仅此,并不能满足绝大多数传动系统的要求。如要获得更好的控制效果,用户必须根据传动系统的实际情况,参考其使用说明书,修改变频器的参数。

    一旦发生了参数设置类故障,变频器都不能正常运行,最好是能够把所有参数恢复到出厂值,然后按照使用说明书参数设置步骤重新设置相关参数。对于不同型号的变频器其参数恢复方式也不尽相同。参数设定不当,这种问题常常出现在恒转矩负载,遇到此类问题时应重点检查加、减速时间设定或提升转矩设定值。

    1) 实例1

    一台富士frn280g11—4cx 变频器在运行时跳,显示:欠电压“lu”

    分析与维修:在启动大功率设备,(如2#氮氢压缩机4000kw同步电动机)时,与其在同一电源上的其它两台富士frn5.5g11—4cx 变频器在运行时没有跳,唯独这台变频器在运行时跳,显示:欠电压“lu”报警。断电后,打开外壳,检查这台变频器的内部一、二次回路中压接线无松动现象;检查电动机接线盒内部接线无接触不良现象。上电后,检查变频器的设定参数,f14:设定值为“1”(瞬停再起动不动作),修改变频器的设定参数f14:设定值为“3”(瞬停再起动动作),变频器检出欠电压后保护功能不动作,停止输出,电源恢复时自动再起动。自从修改完变频器的设定参数后,在启动大功率设备时,次台变频器在运行时没有发生欠电压“lu”跳过。

    2) 实例2

    一台frn1.5g11—4cx 新投用变频器,频率设置已经很大,但电机转速明显较同频率下其他下其他电机低,电机转速仍不高。

    分析与维修:检查变频器的设定参数,经检查频率增益f17,设定范围为0.0200%出厂设定值为100%,而用户实际设定值为200%。由于频率设定信号增益为设定模拟频率信号对输出频率的比率,即如设定频率为40hz,实际输出频率仅为20hz。将设定频率增益设定值改为出厂设定值100%后,问题得到解决。

    3、过电压(ou)类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

    变频器的过电压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的支流电压上。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直流电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若以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 1.35u线=513v。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的储能电容将被充电,电压升高,过电压检出值 800vdc,当电压上升至过电压检出值时,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因此,对变频器来说,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就很可能损坏变频器。

    变频器常见的过电压有三类:ou1加速过电压、ou2减速过电压、ou3恒速过电压。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没有安装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变频器出现过电压故障,一般是雷雨天气,由于雷电串入变频器的电源中,使变频器直流侧的电压检测器动作而跳闸,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只须断开变频器电源 1min左右,再合上电源,即可复位;另一种情况是变频器驱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置较短,因为这种情况下,变频器的减速停止属于再生制动,在停止过程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线性下降,而负载电机的频率高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负载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并被变频器直流侧的平波电容吸收,当这种能量足够大时,就会产生所谓的泵升现象,变频器直流侧的电压会超过直流母线的最大电压而跳闸,对于这种故障,一是将减速时间参数设置长些;二是安装制动单元,增大制动电阻;三是将变频器的停止方式设置为自由停车。还有一种情况变频器在电机空载时工作正常,但不能带负载启动,这种问题常常出现在恒转矩负载。遇到此类问题时应重点检查加、减速时间设定或提升转矩功能,因而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过其保护值,出现故障。

    1) 实例1

    一台安n2系列3.7kw变频器在停机时跳“ou”

    分析与维修:在修这台机器之前,首先要搞清楚“ou”报警的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变频器在减速时,电动机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的速度加快,转子的电动势和电流增大,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回馈的能量通过逆变环节中与大功率开关管并联的二极管流向直流环节,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所致,所以我们应该着重检查制动回路,测量放电电阻没有问题,在测量制动管(et191)时发现已击穿,更换后上电运行,且快速停车都没有问题。

    2) 实例2

    一台富士frn110g9—4cx 变频器在运行时跳,显示:恒速过电压“ou3”

    分析与维修:首先分析引起此变频器在运行时跳,显示恒速过电压(ou3)报警,有哪些可能的原因,然后根据可能的原因一一进行查找根源。

    4、欠压(lu)类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

    欠电压也是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380v系列低于40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多数变频器的母线电压下限为400v,即是当直流母线电压降至400vdc以下时,变频器才报告直流母线低电压故障。当两相输入时,直流母线电压为380×1.2452v400v。当变频器不运行时,由于平波电容的作用,直流电压也可达到正常值,新型的变频器都是采用pwm控制技术,调压调频的工作在逆变桥完成,所以在低频段输入缺相仍可以正常工作,但因为输入电压低输出电压低,造成异步电机转矩低,频率上不去。

    1) 实例1

    一台富士frn18.5g11—4cx变频器上电跳“lu”

    分析与维修:经检查这台变频器的整流桥充电电阻都是好的,但是上电后没有听到接触器动作,因为这台变频器的充电回路不是利用可控硅,而是靠接触器的吸合来完成限制充电电流过程的,因此认为故障可能出在接触器或控制回路以及电源部分,拆掉接触器单独加24v直流电接触器工作正常。继而检查24v直流电源,经仔细检查该电压是经过lm7824稳压管稳压后输出的,测量该稳压管已损坏,找一新品更换后上电工作正常。

    2) 实例2

    一台丹佛斯 vlt50042.2kw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但是加负载后跳“ dc link undervolt”(直流回路电压低)。

    分析与维修:这台变频器从现象上看比较特别,但是你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问题也就不是那么复杂,该变频器同样也是通过充电回路,接触器来完成限制充电电流过程的,上电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估计是加负载时直流回路的电压下降所引起,而直流回路的电压又是通过整流桥全波整流,然后由电容平波后提供的,所以应着重检查整流桥,经测量发现该整流桥有一路桥臂开路,更换新品后问题解决。说明电源输入电路有问题,可能是线路严重超载,或是线路接触不良所引起。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的pmu面板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字母“e”,出现这种情况时,变频器不能工作,按p键及重新停送电均无效,查操作手册又无相关的介绍,在检查外接dc24v电源时,发现电压较低,解决后,变频器工作正常。
 5、过流(oc)类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

    5.1 过电流故障

    过电流是变频器报警最为频繁的现象,出现这种故障显示时,首先检查电动机连接端uvw电路有无相间短路现象或对地短路现象;其次检查负载是否太重,减少负载;最后检查加、减速时间参数是否太短,转矩提升参数是否太大,减少转矩提升提升量。如果无这些现象,可以断开输出侧的电流互感器和直流侧的霍尔电流检测点,复位后运行,看是否出现过流现象,如果出现的话,很可能是 1pm模块出现故障,因为1pm模块内含有过压过流、欠压、过载、过热、缺相、短路等保护功能,而这些故障信号都是经模块控制引脚的输出fn引脚传送到微控器的,微控器接收到故障信息后,一方面封锁脉冲输出,另一方面将故障信息显示在面板上,一般更换1pm模块。加速或减速中过电流,这往往是由于加速或减速过快而引起的。可通过增大加(减)速时间或准确预置升(降)速自处理(防失速)功能而解决。

    5.2 变频器常见的三类过电流故障

    1) 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

    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 上电就跳

    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

    3) 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跳闸

    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5.3 实例分析

    1) 一台lg-is3-4 3.7kw变频器一启动就跳,显示“oc”

    分析与维修:打开机盖没有发现任何烧坏的迹象,在线测量igbt7mbr25nf-120)基本判断没有问题,为进一步判断问题,把igbt拆下后测量7个单元的大功率晶体管开通与关闭都很好。在测量上半桥的驱动电路时发现有一路与其他两路有明显区别,经仔细检查发现一只光耦a3120输出脚与电源负极短路,更换后三路基本一样。模块装上上电运行一切良好。

    2) 一台beltro-vert 2.2kw变频通电就跳,显示“oc”,且“oc”不能复位

    分析与维修:首先检查逆变模块没有发现问题。其次检查驱动电路也没有异常现象,估计问题不在这一块,可能出在过流信号处理这一部位,将其电路传感器拆掉后上电,显示一切正常,故认为传感器已坏,找一新品换上后带负载实验一切正常。

    6、过载故障(olu)原因分析及处理

    过载也是变频器跳动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平时看到过载现象,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电机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一般来讲电机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电机过载。而变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其可能原因是加速时间太短,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减小负载;所选的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更换、增大变频器容量;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实例:一台富士frn11g11—4cx 变频器拖动一台y132s-67.5kw电机,投入运行时,跳停频繁,显示(olu)。

    分析与维修:现场检查机械,机械部分盘车轻松,无堵转现象;参考其使用说明书,检查变频器的参数,经检查,偏置频率原设定为3hz,变频器在接到运行指令但未给出调频信号之前,电机将一直接收3hz的低频运行指令而无法启动。经测定该电机的堵转电流达到50a,约为电机额定电流的3倍;变频器过载保护动作属正常。修改变频器的参数,将偏置频率恢复出厂值,修改偏置频率为0hz,电机启动得以恢复正常。

    7、外部条件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

    外部条件故障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此故障无报警代码显示,故障比较隐蔽,不便于查找。如变频器运行后,用电位器外部模拟输入电压命令值,调节频率正常,而用“dc420ma” 外部模拟输入电流命令值,无法调节频率。其可能原因;一是“dc420ma” 外部模拟输入电流命令信号弱,达不到工作要求;一是“dc420ma” 外部模拟输入电流命令信号“+-极性颠倒,接反。

    实例:一台艾默生td1000-4t0037p3.7kw变频器,工艺人员反映在现场用电位器调速正常,而在控制室用dcs“dc420ma”自动无法调速。

    分析与维修:根据工艺人员反映情况,描述的变频器故障现象,进行检查,检查变频器的设定参数没有发生变化,拆下后更换了同型号的一台变频器,参数设定完毕,开机后故障同上,没有消除。断电后,打开变频器外壳,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控制端子ccignd模拟电流信号,数字万用表显示为:10ma。原因是检修人员更换变频器时,恢复二次线时,误将变频器控制端子ccignd的两根线接错位置。将变频器控制端子ccignd的两根线拆下后调换,处理完毕,上电后试车,此故障消除。

    8、变频器内过热(oh3)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

    oh3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负载是否过大; 变频器温度过高故障,如发生温度过高报警,经检查温度传感器正常,则可能是干扰引起的,可以把故障屏蔽。另外还应检查变频器的冷却风扇及散热片通风情况,更换堵转冷却风扇,转动慢风机进行修复,清扫变频器,消除散热片堵塞;周围环境温度是否过高,降低周围环境温度。对于其它类型的故障,最好与厂家联系,获得快速可行的解决方法。

    实例:一台abb acs500 22kw变频器客户反映在运行半小时左右跳,显示“oh”

    分析与维修:因为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有故障,所以温度传感器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变频器的温度确实太高,通电后发现风机转动缓慢,断电后,检查变频器防护罩里面堵满了很多棉絮,经清扫完毕,开机后风机运行良好,运行数小时后没有再发生此故障。

    9、散热片过热(oh1)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

    oh1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检查检查变频器控制端子(131211)之间是否短路;检查温度传感器检测电路是否正常;另外还应检查变频器的冷却风扇运行是否正常;散热片通风情况,散热片是否有堵塞现象;周围环境温度是否过高。

    实例:一台富士frn15g11—4cx 变频器 ,上电显示散热片过热(oh1)。

    分析与维修:因为是新安装变频器,一送电后就有故障,所以变频器坏的可能性不大;散热片是无堵塞现象;冷却风扇运行正常。断电后,用万用表测试模拟量输入回路,检查变频器控制端子(131211)之间短路,原因是模拟量输入回路中外接频率设定电位器电阻值过小所致,更换为wxwxx0.25-10.25w 474.7k电位器,上电开机后变频器运行良好,运行中没有再发生此故障。

    10、结束语

    变频器的科技含量较高,是强电与弱电相结合的设备,因此其故障多种多样。只能从实践中不断的总结、探索出一套快速有效处理变频器故障的办法。以上只是笔者在实践中的一点心得。希望与大家共同讨论,同时也希望更好的为广大客户服务。

1、过电流跳闸及原因分析
    变频器的过电流跳闸又分短路故障、运行过程中跳闸和升、降速过程中跳闸等情况。

    1.1短路故障

    1)故障特点

    a)第一次跳闸有可能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但如复位后再起动,则往往一升速就跳闸。

    b)具有很大的冲击电流,但大多数变频器已经能够进行保护跳闸,而不会损坏。由于保护跳闸十分迅速,难以观察其电流的大小。

    2)判断与处理

    第一步,首选要判断是否短路。为了便于判断,在复位后再起动前,可在输入侧接入一个电压表,重新启动时,电位器从零开始缓慢旋动,同时,注意观察电压表。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刚上升就立即跳闸,且电压表的指针有瞬间回“0”的迹象,则说明变频器的输出端已经短路或接地。

    第二步,要判断是在变频器内部短路,还是在外部短路。这时,应将变频器

    输出端的接线脱开,再旋动电位器,使频率上升,如仍跳闸,说明变频器内部短路;如不再跳闸,则说明是变频器外部短路,应检查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以及电动机本身。

    1.2、轻载过电流负载很轻,却又过电流跳闸。

    这是变频调速所特有的现象。在V/F控制模式下,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在运行过程中,电动机磁路系统的不稳定。其基本原因在于:

    低频运行时,为了能带动较重的负载,常常需要进行转矩补偿(即提高U/f比,也叫转矩提升)。导致电动机磁路的饱和程度随负载的轻重而变化。这种由电动机磁路饱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主要发生在低频、轻载的情况下。解决方法:反复调整U/f比。

    1.3重载过电流

    1)故障现象

    有些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负荷突然加重,甚至卡住,电动机的转速因带不动而大幅下降,电流急剧增加,过载保护来不及动作,导致过电流跳闸。

    2)解决方法

    a)首先了解机械本身是否有故障,如果有故障,则修理机器。

    b)如果这种过载属于生产过程中经常可能出现的现象,则首先考虑能否加大电动机和负载之间的传动比?适当加大传动比,可减轻电动机轴上的阻转矩,避免出现带不动的情况。如无法加大传动比,则只有考虑增大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了。

    1.4升速或降速中过电流

    这是由于升速或降速过快引起的,可采取的措施有如下:

    1)延长升(降)速时间

    首先了解根据生产工艺要求是否允许延长升速或降速时间,如允许,则可延长升(降)速时间。

2)准确预置升(降)速自处理(防失速)功能

    变频器对于升、降速过程中的过电流,设置了自处理(防失速)功能。当升(降)电流超过预置的上限电流时,将暂停升(降)速,待电流降至设定值以下时,再继续升(降)速。

    2、过载跳闸及原因分析

    电动机能够旋转,但运行电流超过了额定值,称为过载。

    过载的基本反映是:电流虽然超过了额定值,但超过的幅度不大,一般也不形成较大的冲击电流。

    2.1过载的主要原因

    1)机械负荷过重,负荷过重的主要特征是电动机发热,并可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来发现。

    2)三相电压不平衡,引起某相的运行电流过大,导致过载跳闸,其特点是电动机发热不均衡,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时不一定能发现(因显示屏只显示一相电流)。

    3)误动作,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故障,检测出的电流信号偏大,导致跳闸。

    2.2检查方法

    1)检查电动机是否发热,如果电动机的温升不高,则首先应

    检查变频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预置得是否合理,如变频器尚有余量,则应放宽电子热保护功能的预置值。

    如果电动机的温升过高,而所出现的过载又属于正常过载,则说明是电动机的负荷过重。这时,首先应能否适当加大传动比,以减轻电动机轴上的负荷。如能够加大,则加大传动比。如果传动比无法加大,则应加大电动机的容量。

    2)检查电动机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电动机侧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则应再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也不平衡,则问题在变频器内部。

    如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平衡,则问题在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上,应检查所有接线端的螺钉是否都已拧紧,如果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有接触器或其他电器,则还应检查有关电器的接线端是否都已拧紧,以及触点的接触状况是否良好等。

    如果电动机侧三相电压平衡,则应了解跳闸时的工作频率:

    如工作频率较低,又未用矢量控制(或无矢量控制),则首先降低U/f比,如果降低后仍能带动负载,则说明原来预置的U/f比过高,励磁电流的峰值偏大,可通过降低U/f比来减小电流

    ;如果降低后带不动负载了,则应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如果变频器具有矢量控制功能,则应采用矢量控制方式

引言
      近十多年来,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向交流电气传动领域的渗透,变频交流调速已逐渐取代了过去的滑差调速、变极调速、直流调速等调速系统。几乎可以说,有交流电动机的地方就有变频器的使用。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高效率的驱动性能及良好的控制特性。
       现在通用型的 变频器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整流桥、逆变桥、中间直流电路、预充电电路、控制电路、驱动电路等。一台变频器的好坏,驱动电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就来谈谈驱动电路常见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驱动电路只是一个统称,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驱动电路本身也经历了从插脚式元件的驱动电路到光耦驱动电路,再到厚膜驱动电路,以及比较新的集成驱动电路,现在前面提到的后三种驱动电路在 维修中还是经常能遇到的。

几种驱动电路的维修方法
1) 驱动电路损坏的原因及检查
      造成驱动损坏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一般来说出现的问题也无非是 UVW三相无输出,或者输出不平衡,再或者输出平衡但是在低频的时候抖动,还有启动报警等等。当一台变频器大电容后的快熔开路,或者是IGBT逆变模块损坏的情况下,驱动电路基本都不可能完好无损,切不可换上好的快熔或者IGBT逆变模块,这样很容易造成刚换上的好的器件再次损坏。这个时候应该着重检查一下驱动电路上是否有打火的印记,这里可以先将IGBT逆变模块的驱动脚连线拔掉,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六路驱动电路是否阻值都相同(但是极个别的变频器驱动电路不是六路阻值都相同的:如三菱、富士等变频器),如果六路阻值都基本相同还不能完全证明驱动电路是完好的,接着需要使用电子示波器测量六路驱动电路上电压是否相同,当给定一个启动信号时六路驱动电路的波形是否一致;如果手里没有电子示波器的话,也可以尝试使用数字式电子万用表来测量驱动电路六路的直流电压,一般来说,未启动时的每路驱动电路上的直流电压约为10V左右,启动后的直流电压约为2-3V,如果测量结果一切正常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此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是好的。接着就将IGBT逆变模块连接到驱动电路上,但是记住在没有100%把握的情况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将IGBT逆变模块的P从直流母线上断开,中间接一组串联的灯泡或者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阻,这样能在电路出现大电流的情况下,保护IGBT逆变模块不被大电容的放电电流烧坏,下面就讲几个在维修变频器时和驱动电路有关的实例:
2) 安川616G53.7kW的变频器
      安川616G53.7kW的变频器,故障现象为三相输出正常,但在低速时电动机抖动,无法进行正常运行。首先估计多数为变频器驱动电路损坏,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确定故障现象后将变频器打开,将IGBT逆变模块从印刷电路板上卸下,使用电子示波器观察六路驱动电路打开时的波形是否一致,找出不一致的那一路驱动电路,更换该驱动电路上的光耦,一般为PC923或者PC929,若变频器使用年数超过3年,推荐将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然后再用示波器观察,待六路波形一致后,装上IGBT逆变模块,进行负载实验,抖动现象消除。
3) 富士G9变频器
      富士G9变频器,故障现在为上电无显示。接到手估计可能是变频器开关电源损坏,打开变频器检查开关电源线路,但是经检查开关电源器件线路都无损坏,在DC正负处上直流电压也无显示,这个时候要估计到可能是驱动问题,将驱动电路上所有电容拆下,发现有个别电容漏液,更换新的电解电容,再次上电后正常工作。
4) 台达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故障现象是变频器输出端打火,拆开检查后发现IGBT逆变模块击穿,驱动电路印刷电路板严重损坏,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先将损坏IGBT逆变模块拆下,拆的时候主要应尽量保护好印刷电路板不受人为二次损坏,将驱动电路上损坏的电子原器件逐一更换以及印刷电路板上开路的线路用导线连起来(这里要注意要将烧焦的部分刮干净,以防再次打火),在六路驱动电路阻值相同,电压相同的情况下使用示波器测量波形,但变频器一开,就报OCC故障(台达变频器无IGBT逆变模块开机会报警)使用灯泡将模块的P1和印板连起来,其他的用导线连,再次启动还跳OCC,确定为驱动电路还有问题,逐一更换光耦,后发现该驱动电路的光耦带检测功能,其中一路光耦检测功能损坏,更换新的后,启动正常。

网友A(2012-04-25):
很好的文章,值得收藏.顶!!!

网友B:
不错,值得收藏,建议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