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系列PLC:什么是状态字?状态字的作用

楼主(2012-03-22):
状态字用于表示CPU执行指令时所具有的状态。一些指令是否执行或以何方式执行可能取决于状态字中的某些位;执行指令时也可能改变状态字中的某些位,也能在位逻辑指令或字逻辑指令中访问并检测他们。状态字的结构如下:

   31……………9     8    7    6    5    4    3     2    1    0

BR

CC1

CC0

OS

OV

OR

STA

RLO

/fc

1       首位检测位(/FC

状态字的位0称为首位检测位。若/FC位的状态为0,则表明一个梯形逻辑网络的开始,或指令为逻辑串的第一条指令。CPU对逻辑串第一条指令的检测(称为首位检测)产生的结果直接保存在状态字的RLO位中,经过首次检测存放在RLO中的01被称为首位检测结果。/FC位在逻辑串的开始时总是0,在逻辑串指令执行过程中/FC位为1,输出指令或与逻辑运算有关的转移指令(表示一个逻辑串结束的指令)将/FC0

2       逻辑操作结果(RLO

状态字的位1称为逻辑操作结果RLOResult of Logic Operation)。该位存储逻辑指令或算术比较指令的结果。在逻辑串中,RLO位的状态能够表示有关信号流的信息。RLO的状态为1,表示有信号流(通);为0,表示无信号流(断)。可用RLO触发跳转指令。

3       状态位(STA

状态字的位2称为状态位。状态位不能用指令检测,它只是在程序测试中被CPU解释并使用。如果一条指令是对存储区操作的位逻辑指令,则无论是对该位的读或写操作,STA总是与该位的值取得一致;对不访问存储区的位逻辑指令来说,STA位没有意义,此时它总被置为1

4       或位(OR

状态字的位3称为或位(OR)。在先逻辑“与”后逻辑“或”的逻辑串中,OR位暂存逻辑“与”的操作结果,以便进行后面的逻辑“或”运算。其它指令将OR位清0

5       溢出位(OV

状态字的位4称为溢出位。溢出位被置1,表明一个算术运算或浮点数比较指令执行时出现错误(错误:溢出、非法操作、不规范格式)。后面的算术运算或浮点数比较指令执行结果正常的话OV位就被清0

6       溢出状态保持位(OS

状态字的位5称为溢出状态保持位(或称为存储溢出位)。OV被置1OS也被置1OV被清0OS仍保持。所以它保存了OV位,可用于指明在先前的一些指令执行中是否产生过错误。只有下面的指令才能复位OS位:JOSOS=1时跳转);块调用指令和块结束指令。

7       条件码1CC1)和条件码0CC0

状态字的位7和位6称为条件码1和条件码0。这两位结合起来用于表示在累加器1中产生的算术运算或逻辑运算结果与0的大小关系;比较指令的执行结果或移位指令的移出位状态。详见表4.4.2.1和表4.4.2.2

4.4.2.1算术运算后的CC1CC0

CCl

CCO

算术运算

无溢出

整数算术运算

有溢出

浮点数算术运算

有溢出

结果=0

整数加时产生负范围溢出

平缓下溢

结果<0

乘时负范围溢出;加、减、取负时正溢出

负范围溢出

结果>0

乘、除时正溢出;加、减时负溢出

正范围溢出

在除时除数为0

非法操作

4.4.2.2 比较、移位和循环移位、字逻辑指令后的CC1CC0

CCl

CCO

比较指令

移位和循环指令

字逻辑指令

累加器2=累加器1

移位=0

结果=0

累加器2<累加器1

累加器2>累加器1

结果≠0

不规范

(只用于浮点数比较)

移出位=1

8       二进制结果位(BR

状态字的位8称为二进制结果位。它将字处理程序与位处理联系起来,在一段既有位操作又有字操作的程序中,用于表示字操作结果是否正确(异常)。将BR位加入程序后,无论字操作结果如何,都不会造成二进制逻辑链中断。在LAD的方块指令中,BR位与ENO有对应关系,用于表明方块指令是否被正确执行:如果执行出现了错误,BR位为0ENO也为0;如果功能被正确执行,BR位为1ENO也为1

在用户编写的FBFC程序中,必须对BR位进行管理,当功能块正确运行后使BR位为1,否则使其为0。使用STL指令SAVELAD指令——SAVE),可将RLO存入BR中,从而达到管理BR位的目的。当FBFC执行无错误时,使RLO1并存入BR,否则,在BR中存入0

------------------------------------

最近看西门子编程,这个状态字的使用感觉好懂又不懂,跟日系的编程差别还是蛮大的。有哪位兄弟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