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偶尔会出现RS485通讯错误(Receive Unkown ....)

楼主(2012-03-22):
求教:

      我在使用台达人机(DOP-B)与两台PLC(12SC)进行通讯时(RS485连接),有的时候人机会报通讯错误,(Receive Unkown ....),一段时间会出现一次,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PLC有两个不同的站号(D1121);HMI的COM口:一个是RS232,另一个启用RS485!否则需检查通讯线焊接正确或者脱焊、损坏等情况?

网友B:
如果一条485线接2台PLC,则站号不能重复,否则通讯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