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现场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原因分析

楼主(2012-03-22):
漏电保护器选型不合理
(1)开关箱内使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超过了30mA或者是超过用电设备额定电流两倍以上的漏电保护器,或是选用了带延时型的漏电保护器,由于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提高或保护灵敏度的下降,发生漏电故障时,末级漏电保护器没有动作,上级漏电保护器就可能动作。
(2)有些随机使用性负载没有专用的开关箱,如I、Ⅱ类电锤、电钻、小型切割机等手持电动工具,在接人有较大额定电流的漏电保护器后,在发生漏电或故障时,末级漏电保护器就可能拒动,或者和上一级漏电保护器同时跳闸。
(3)施工现场电焊机比较多,电焊机的漏电保护器按电焊机的额定电流选用,在电焊机起焊时的大电流可能会使漏电保护器跳闸,这是部分电焊机漏电保护器跳闸的原因。对于这类用电设备一般应选用对浪涌过电压、过电流不太敏感的电磁型漏电保护器;或选用比电焊机额定电流大1.5-2倍的电子式漏电保护器,但作为末级漏电保护,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30mA。
(4)塔吊是施工现场较大的施工设备,有多台电动机,虽然起动过程采用了Y-Δ起动和转子回路串人电阻起动,降低了起动电流,但仍然会有较大的起动电流。Y-Δ起动和电动机换速时会随机产生一定的过电压,塔吊配电箱和配电线路处于高空中,长年日晒雨淋,绝缘难免有一定的损伤,导致漏电流相应增大,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塔吊的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在考虑采用电子式漏电保护器时应适当将它的额定电流放大1.5-2倍,以降低漏电保护器本身的灵敏度,减少频繁跳闸的几率。
(5)末级漏电保护的上级漏电保护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选择过小,没有考虑漏电保护器后的配电线路上可能有相对较大的正常漏电流。一般上级漏电保护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选择为下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两倍左右。如对于末级的上一级漏电保护,在保护范围较小时,上级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可选择50mA或75mA;保护范围较大或在上一级漏电保护器后有较多的单相或双相负载如电焊机时,应考虑众多单、双相负载接线不平衡时,可能有相对较大的漏电流,上一级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可选择75mA或100mA。有条件时,这一级漏电保护器应带有0.2s的延时,这样可提高漏电保护范围内末级和其上一级漏电保护器动作的选择性。

楼主:
我公司一电焊机一次电流也就33A,电工选用三相四极漏63A电保护器。电焊机三相电源接入。零线悬空,没接任何负载。为什么每次工作几分钟都要跳闸呢?

楼主:
现场接地方式是TN-S系统。箱体、电焊机外壳、电缆敷设管道等都接地处理。

电焊机额定电流选择原则单相220V时是4.7A/KW,三相是2.5A/KW.

网友A(2012-07-07):
换有一个空开吧,好好一点的空开,你接到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毛病了吧?

网友A:
换有一个空开吧,好一点的空开,你接到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毛病了吧?

网友B:
漏电保护器选型不合理

1、有些设备的正常非故障漏电电流大,例如交流弧焊机;

2、这些设备的漏电动作电流要选高一些,就不会出现频繁停电的情况。

网友C:
个人认为漏电保护是线路问题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漏电保护是线路问题造成的

如果是线路问题,故障特点是不能合闸或者拒眺!

网友D:
电焊机可能有搭铁了,在就是漏电保护开关小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