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数据寄存器批量复位

楼主(2012-03-22):
三菱FX系列有指令zRST 可以批量复位 位和字,比如FX可以【ZRST D100 D200】,Q系列里面没有类似的指令,可以用什么方法实现?

网友A:
FMOV K0 D100 K101

网友B:
不会吧?!这是PLC里面的基本指令,FX都有的,Q系列难道去掉了?

网友C(2012-05-08):
批量复位D100到D199用BRZT D100 k100,批量复位M100到M199用BKRZT M100 k100,你不看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