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2-03-22):
谁能给详细讲一下伺服电机的选型啊?我了解的是:首先根据客户提供的伺服电机惯量、扭矩、转速选择出相应的伺服电机,跟客户了解一下电机是否带制动、电机轴是键槽带C孔呢,还是光轴带C孔,然后要考虑一下电机在现场是否能按装上的,比如看一下电机轴的直径、自口、安装孔的尺寸以及电机的机身尺寸等。然后根据选出的伺服电机找出对应的伺服驱动器。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看伺服电机的惯量?还有键槽带C孔和光轴带C孔有什么区别?电机自口是什么?除了这些还能给具体讲讲你们是怎么选型的吗?谢谢啦!

网友A:
电机惯量跟负载惯量存在匹配要求,影响系统的快速性和稳定性。

键槽,光轴只是连接问题,C孔是指中心螺纹孔吧?可能也是用于连接。

止口,是指电机法兰面上的短圆柱凸台,其圆柱面与轴同心,法兰面与轴垂直。

选型,首先看力矩、速度能力,其次看安装结构、转子惯量,此外还需关注控制方式、驱动电压、电流、防护等级、工作温度范围等等。

楼主:
波恩关于电机惯量跟负载惯量存在匹配要求,影响系统的快速性和稳定性。键槽,光轴只是连接问题,C孔是指中心螺纹孔吧?

请问确定C孔是指中心螺纹孔吗?还有,电机惯量怎么看呀?就是根据不同的场合我怎么来确定要选多大的电机惯量?谢谢!

网友A:
不确认“C孔”的提法,建议咨询具体厂家。

电机惯量会在电机选型手册中体现,如何根据应用选择电机惯量是个实践性太强的话题。一般而言,追求快速性,就要求系统总惯量小,电机惯量自然不宜大。不追求快速性,系统总惯量无法降低时,可以适当提高负载惯量比。

楼主:
谢谢……负载惯量比是什么呀?

网友A:
负载惯量与电机惯量之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谢谢啦,波恩兄弟!好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