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压压力变送器抽负压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2-03-22):
我有一些表压变送器,量程是0-1mpa的,然后使用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负压,然后这些表总是坏,而且还坏的非常离谱,比如膜片中间会出现折痕,我的变送器是做成M24螺纹的,膜片顶在  螺纹的最前面,所以膜片是最接近管道壁的,我想介质的的冲刷有影响么,介质是非常粘稠的介质。

楼主:
另外现在国内做这个传感器做的比较好的厂家不知道有哪些

网友A:
1、对表压(正压)传感器抽负压,,坏是正确滴,不坏是不中滴,,,呵呵

2、图片中膜片有朝外鼓,舌明测压芯片,已经被从底座上拉脱鸟,负压大的话,该能看到芯片贴在膜片上的压痕

3、你咋嘛不来,找俄询价买表鸟?,,呵呵,,

     你们自己在装变送器吧?

楼主:
二王,EJA这样的表压正压产品要是抽负压,会不会坏啊,客户买EJA去鸟。

郁闷的

你们的外观要是改成EJA那样的外观就好了,你们压力表状的,客户不好接绕性管呀

网友A:
对:woilin1314关于二王,EJA这样的表压正压产品要是抽负压,会不会坏啊,客户买EJA去鸟。郁闷的你们的外观要是改成EJA那样的外观就好了,你们压力表状的,客户不好接绕性管呀内容的回复:

1、E姐黑呀?

     E姐黑那种玩意,结构上比硅芯片的皮实

    它坏不坏,多久坏,得看负压大小,-20kPa以下,它就算一时半刻不坏,怕也用不了好久

2、图舌:

3、“绕线管"?

      你是舌在表壳内接线,通过接线孔连穿线管的吧?

      这有何难呢

      例如俄们可以改装个,带接线端子,并可可连接穿线管接头,,,这样滴小事可有啥好难肠呢?

      俄们也曾给一家单位,在HK快插接头外面,改装咧个连穿线管滴接头鸟

      HK接头见

4、谝闲传呢,,,,,用户有时候牙,挑剔滴狠,老操蛋鸟,嘻嘻嘻

网友A:
对:woilin1314关于二王,EJA这样的表压正压产品要是抽负压,会不会坏啊,客户买EJA去鸟。郁闷的你们的外观要是改成EJA那样的外观就好了,你们压力表状的,客户不好接绕性管呀内容的回复:

1、E姐黑呀?

     E姐黑那种玩意,结构上比硅芯片的皮实

    它坏不坏,多久坏,得看负压大小,-20kPa以下,它就算一时半刻不坏,怕也用不了好久

2、图舌:

3、“绕线管"?

      你是舌在表壳内接线,通过接线孔连穿线管的吧?

      这有何难呢

      例如俄们可以改装个,带接线端子,并可可连接穿线管接头,,,这样滴小事可有啥好难肠呢?

      俄们也曾给一家单位,在HK快插接头外面,改装咧个连穿线管滴接头鸟

      HK接头见

4、谝闲传呢,,,,,用户有时候牙,挑剔滴狠,老操蛋鸟,嘻嘻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