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MT6100i上传程序问题

楼主(2012-03-22):
威伦MT6100i触摸屏用U盘上传程序后文件夹里怎么没有呀?我进行反编译也找不到文件。另外上传时是直接选usbdisk文件夹还是选usbdisk文件夹下的子文件夹?我是选的子文件夹。传好后MT8000文件夹是空的。另外还有文件夹001,002和PUD三个文件夹。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确定原先下载的时候是选择全部下载吗?

楼主:
我选的是usbdisk文件夹下的disk-a-1文件夹。还有进行反编译时要自己把上传的文件夹mt8000后加后缀".xob"吗?还有上传的文件里:“mt8000.oo2” “mpi.ko" "fonts.cache-1" "SIEMENS-S7-300-MPI.so" 这些文件都是什么文件呀?用什么打开呀?

网友B:
看下这个对你有没帮助

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php?sortserial=107

在上面的链接上有一个视频教程,是关于触摸屏程序的上传下载的。

网友C:
打他们400电话直接问不就好了嘛,自己搞了多烦哦

网友D:
通过U盘上传得到的文件夹mt8000子目录中,001文件夹里存放的是一个名为mt8000的文件,此文件必须加上.xob后缀才可以进行反编译。其他的文件是随系统运行的,你无法打开。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无私帮助,正如五楼所讲。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