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置水泵变频器的参数需要哪些东西

楼主(2012-03-22):
请问设置 水泵 变频器的参数 需要哪些东西?(AVT61)

网友A:
控制方式,加减速时间,电机的具体参数,热保护等,模拟量的IO点对应关系,

网友B(2013-03-25):
pid调节。继电器输出

网友C:
水泵的变频控制要求不高的,设定电动机参数,调速信号通道及型号类型,起停控制的端口,电流保护参数设定,故障输出继电器,运行输出继电器进连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