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式密度计在重介选煤工艺中的应用

楼主(2012-03-22):
重介质选煤是目前使用的最有效的选煤工艺之一,重介悬浮液的密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参数,它直接影响实际分选密度,决定产品最终的质量和产率,因此,重介选煤厂重介悬浮液的密度控制是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

测量重介悬浮液的密度计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放射源同位素密度计,另一种是差压式密度计。

放射源同位素密度计的测量原理是:射线穿过物质时会发生衰减,衰减的程度取决于测量通道及物质的密度,当测量通道恒定时,衰减量是物质密度的函数。放射性密度计可以在不接触被检测对象,特别是在高温、高压、高腐蚀性和有毒的情况下,对容器内的物料密度等参数进行测量。缺点是管道内壁结垢及磨损将引起测量误差、审批程序繁琐、管理与检查严格。

差压式原理测量悬浮液密度,传统的方法是选择双法兰远传差压变送器,测出差压利用公式P=ρgh在系统里计算出悬浮液的密度值。

WS3051B-MD系列密度计用于选煤厂重介悬浮液、水煤浆浆密度在线测量。直接显示和输出密度值,用户无需再计算。同时我公司经过大量的实践,总结出三种比较好的安装方式,可以稳定测量悬浮液密度值。

第一种,塔或罐体侧壁双法兰安装:

这种安装方式式不会造成气泡或介质颗粒的沉积和堵塞,只要取压口避开搅拌器搅拌时产生的漩涡面,就可以达到稳定测量。当存在线性误差时,可以免费提供软件进行修正。

第二种安装方式:管道旁通或主管法兰安装

 这种管道安装方式,如果浆液流速过快,会造成大的测量误差和测量的不稳定、甚至无法测量,所以,需要控制好流速,才能稳定测量。

控制流速,首先考虑旁通安装,这样便于选择小管径的密度计,节约经费。当密度计只能安装于主管道时,我们会根据实际流量大小计算流速后选择合适的密度计管径,将流速降到最佳值,流体流经密度计时会经历扩管、缩管的过程,这其中要避免产生涡流现象。密度计测量室与膜片之间有足够宽的距离,喇叭状狐形焊接,这种结构的好处除了介质流经测量室时不会直接冲刷膜片保证产品的寿命外,也能防止颗粒介质或气泡聚集所带来的测量误差。

另外,管道式密度计都加装有在线清洗口,当停机时,不用拆下管道就可以在线清洗膜片,这样大大减少了维护人员的维护时间。同样当密度计存在线性误差时也可以用软件进行修正。

第三种:介质桶或浮选机顶装

同样是差压式密度计,由于存在质量和结构方面的差别,有的厂家的产品并不好用。如果膜片焊接技术不好,当测量中存在过压或负压时会造成感压膜片失去弹性作用导致测量终止。充油技术也很重要。充的硅油量要适量,如果油少了,测量值会慢慢漂移偏低,充得太多,温度变化时可能引起膜片膨胀变形等后果。

网友A:
哪位兄弟能告诉我  双法兰怎么测量密度

网友B:
测量重介悬浮液的密度计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放射源同位素密度计,另一种是差压式密度计。

网友C:
使用差压计测量介质的密度实质上就是测量介质的压差,在一个已知容器内的差压计所测量的差压值越大其内部的介质密度越大,这个主要的就是要容器的介质液位高度是不变化的,也就是其正负取压范围内的介质高度变化非常缓慢或者恒定,但实际使用中常常出现液位波动的情况,因此其测量的密度就有误差。

网友D:
这哥哥还生俺气呢,

嘻嘻

苞谷地掰根春玉米,顶这哥哥沟子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法兰怎么测量密度

我可以告诉你啊。0756-3892601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使用差压计测量介质的密度实质上就是测量介质的压差,在一个已知容器内的差压计所测量的差压值越大其内部的介质密度越大,这个主要的就是要容器的介质液位高度是不变化的,也就是其正负取压范围内的介质高度变化非常缓慢或者恒定,但实际使用中常常出现液位波动的情况,因此其测量的密度就有误差。内容的回复:

液位波动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测量,搅拌器会影响,所以需要选择好的位置避开。

网友C:
压力检测液位静压P=pGH,H一定P才与p成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