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没有RS232串口怎么办

楼主(2012-03-22):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大都没有RS232串口,而老的PLC有的只有9针的RS232或RS485接口,请问有没有既简单又便宜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有USB接口转换RS232或RS485接口转换器。够简单了吧。要不也可以在电脑上安装一串口。麻烦点

网友B:
淘宝搜“USB转串口”,便宜的十来块(我买的能用,但有人说可能不稳定等),贵的近百块。

都需要装驱动,一般附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