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 71 风扇问题

楼主(2012-03-22):
ATV 71          5.5KW的变频器 风扇是不是启动就运行啊 还是等温度到一定数值的时候 才运行啊 求有经验的说下

网友A:
是个问题    看高手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我的ALTIVAR71  18.5KW的也是一样,期待懂施耐德的同行指教!!!

网友C(2012-05-30):
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小于等于18.5KW的是到了制定温度运行,以前功率的是给运行命令风扇运转

网友C:
施耐德不同功率的控制风扇的软件不一样

网友D:
风扇一般都是根据温度控制的

网友E:
我的是132KW和160KW 的  变频器侧的风扇是电机启动 变频器正式工作才转的

网友C:
对,施耐德22KW以上是给了运行命令风扇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个问题    看高手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命令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给的,就像电脑的风扇一样

网友C:
这里说的命令指的就是给一个逻辑输入,变频器从RDY状态变为RUN状态,不管频率给的是多少,风扇就转

网友H(2019-03-21):
  开机不转,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才转

网友I(2022-09-26):
温度控制的

网友J:
一般都是变频器启动风扇就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