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中压力测点的位置如何选择

楼主(2012-03-22):
大家好,我目前有一DN1400的管路,介质为水,管路为水平管路,压力开关的取样口在管道的正上方,在进水泵进行切换的时候会使管道内的压力波动,使压力开关的取样管路产生气泡,致使憋压误动作。

为了使压力开关正常使用,我想把取样点改成在管路的正中间,压力在怎么波动也不会使气泡进入取样管中。这样可以么?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把取样口取在管道的侧面,取样管上要采用弯管取样器,也可以加一个阻尼器,这样可以增加阻尼,避免压力瞬间波动,影响测量。

网友B:
1、气泡憋压造成误动作?,,,是个错误判断

     为啥?

2、被憋的气体,其压强会始终与液相处于动平衡的状态

     试问,无论表计是上报警还是下报警,如果液相过程压力本身,木有过限,那气压又咋嘛能够,过限呢?

3、果真能憋住气呀,那憋气部分,就相当于一个气体弹簧,反而是个优良的压强阻尼体呢

      呵呵,

     不信你拧松表计放掉气试试,让液体接触表计,,那样水锤冲击会更厉害,怕是木几下表计就嘎屁呢

      嘿嘿

4、俄看你真不必改啥子取压管方向,

     你把取压管段,改成小嘴大肚子,俄看就中鸟,,,例如取4分管的进液口取3、4mm口径

5、荷藕黑。。。。。。。。。。。。

楼主:
上图中是我的取样管路,压力开关的定值为3.2bar,如果切换泵,压力开关的取样管路中会憋压,导致压力开关误动作。为了防止管道中憋压,我想把取样点由管道的正上方改动到管道的侧面。

二楼说要加 弯管取样器 这种是类似普通压力表的取样管的那种弯管么?

网友C:
同意2楼观念,不是憋压,明显的水锤效应,改哪都不好用,是因为你整个管道的压力瞬间升高导致的压力开关动作,不知道你的压力开关信号是用来控制什么设备的。可以考虑增加设备相应延时(如果压力开关没有回差的话)。或者变频启动水泵。还有就是你可以观察压力表在切换泵时的变化时间,如果时间比较短(就是说只是一瞬间的的压力波动)可以考虑在压力开关前增加一个阻尼器。但是如果压力波动时间比较久,加阻尼器效果也不好了。还有就是DN100的管道,你是多大的水泵啊,怎么启动的?竟然有那么大的压力。最后疑问的一点,压力开关的动作压力设定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太低了、。。。。如果还没解决可以交流一下QQ1404844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