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2-03-22):
5.5KW及以下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如果是7.5KW及以上的电机,是不是一般都不建议直接启动呢?或者星三角起,或者软起,或者变频??

网友A:
看什么负荷了·····以前做过11KW的风机·····直启没问题······刚启动时阀门不要开大·····

网友B:
只要电源容量足够大 非惯性负荷 电机功率不是问题

网友C:
还是要根据你的负荷大小了。

网友D:
不能这么说吧,30KW的油泵电机都直启过。

网友E:
只要电机控制部件和电机主回路部件允许,功率大一些也可以直接启动,当然要按要求启动,比如不要使电机在启动时带较大负载,也就是关闭风机或水泵的出口门,待电机电流稳定后再逐渐开大出口门,因为电机再启动时要克服外界力矩,所以启动时,即使是空载也会电流较大,但因为是空载,所以在很短时间就会正常,如果带载启动电机在启动时克服外在力矩会急剧增加,那就有可能会烧电机,所以在电机启动时要关闭出口门,我们公司的引风机电机是450KW,就是直接启动的,不过要把出口门全部关闭,待稳定后再开出口门,电机的开关为真空断路器。

网友F:
7.5KW的电动机完全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G:
能不能直接启动,关键是看变压器的容量是否允许。

网友H:
过去的说法是:变压器容量的20%以下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这个说法看来不准确。判断能否直接启动,跟供电线路和同一回路负载有关系。除变压器容量要够大,供电线路的载流量也要够大。再有,启动时造成的压降不至于影响同线路上其他设备工作。所以,变压器容量较小,供电线路截面较小,同一回路带有较重要设备的,虽然电机容量不大(几十千瓦),也要有降压启动或其他启动的措施了。同理,变压器容量大,线路截面也大,就一台电机工作,可能几百千瓦还直接启动呢。

网友I:
55KW以上一般不采取星三角启动,最好采用软启动和变频。

网友D:
大油泵电机,110KW,我们都是星三角启的

网友J:
5.5KW及以下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如果是7.5KW及以上的电机,是不是一般都不建议直接启动呢?

1、原则上讲,电机是否允许直接启动,不是电机容量大小的问题;

2、原则上讲,电机是否允许直接启动,是电机容量与电源容量相对大小的问题;

3、例如,电机容量是电源容量20%一下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否则降压启动或变频启动;

网友J:
4、李存绪说的情况是,导线容量小的问题,任何启动也不允许线路压降大的问题存在,它不改变电机容量与电源容量相对大小而是否采取直接启动的原则;

网友J:
5、采用哪种降压启动方式,与启动时负载大小以及这种降压启动的启动力矩大小来决定!

6、你的知道各种降压启动、变频启动的力矩大小,是否适合你的负载启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