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一款变频器,作为我们的一个三相交流电动机负载,并通过变频器

楼主(2012-03-22):
想选一款变频器,作为我们的一个三相交流电动机负载,并通过变频器能将能量回馈给电网!

不知哪位高人能帮忙?

非常非常感谢!!!

我的EMAIL:jhon_sinoy@163.com

QQ:383592729

网友A:
作为我们的一个三相交流电动机负载?你说的电机是发电机吗?现在要将发的电并入电网?建议先了解下四象限变频器。最好能完善一下上面问题的要求。

网友B:
选用宝米勒四象限变频器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你这是选发电机还是变频器????

楼主:
青岛黄工及王者之师(排名不分先后):

      非常感谢你们及时的回复。

     我的情况是这样,我自己做了一个变频电源,是专为驱动交流电动机用的,功率为15KW。而且将来要批量生产。但缺少试验装置。因此决定由我的变频电源拖动一个三相电动机,三相电动机同轴联接一个三相发电机,发电机发出的电需要通过选接一个成品变频器将电能回馈电网。

     电动机,发电机及成品变频器都需要选型,但主要是变频器。成品变频器市面上少见能长期运行于回馈电能状态的产品。

    不知我是否说清楚?

    非常感谢!

网友D:
怕是变频器不行,满足不了楼主将能量反馈电网上的要求,

第一是变频器不能跟踪电网的相位及频率,第二是变频器没不能输出正弦波;

不如用两组整流桥和IGBT做个能馈负载,通过改变IGBT的导通情况来控制暑输出功率的大小,然后通过电抗器及隔离变压器调制成和电网同步的正弦波输出给电网。

优点是可以将电能反输到电网,所以能耗非常小,再就是可以调整功率大小

现在市场上有成熟的案例,之前给山东电力设计院做过几套这样的负载,运行的还不错。

网友E:
你好:

      你的问题实际就是发电机并网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返馈调节同步的问题我在这方面稍了解点因我也有过同样的试验也就是说要跟据电网的频率电压相位来调正你前面的变频电源的频率电在相位等能解决可联系我

楼主(2012-04-25):
对:HOTEAM关于怕是变频器不行,满足不了楼主将能量反馈电网上的要求,第一是变频器不能跟踪电网的相位及频率,第二是变频器没不能输出正弦波;不如用两组整流桥和IGBT做个能馈负载,通过改变IGBT的导通情况来控制暑输出功率的大小,然后通过电抗器及隔离变压器调制成和电网同步的正弦波输出给电网。优点是可以将电能反输到电网,所以能耗非常小,再就是可以调整功率大小现在市场上有成熟的案例,之前给山东电力设计院做过几套这样的负载,运行的还不错。内容的回复:

HOTEAM

你好,你说你给山东电力设计院做过几套这样的负载,能不能给我发一个方案图看看?非常感谢。如果可能,我们也可以合作来做这个事情。我手头这样的需求还不少。!我的邮箱:jhon_sinoy@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HOTEAM关于怕是变频器不行,满足不了楼主将能量反馈电网上的要求,第一是变频器不能跟踪电网的相位及频率,第二是变频器没不能输出正弦波;不如用两组整流桥和IGBT做个能馈负载,通过改变IGBT的导通情况来控制暑输出功率的大小,然后通过电抗器及隔离变压器调制成和电网同步的正弦波输出给电网。优点是可以将电能反输到电网,所以能耗非常小,再就是可以调整功率大小现在市场上有成熟的案例,之前给山东电力设计院做过几套这样的负载,运行的还不错。内容的回复:HOTEAM你好,你说你给山东电力设计院做过几套这样的负载,能不能给我发一个方案图看看?非常感谢。如果可能,我们也可以合作来做这个事情。我手头这样的需求还不少。!我的邮箱:jhon_sinoy@163.com

呵呵,他们专做电源设备的,联系他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