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中间继电器24V,按钮,传感器,双路控制信号灯

楼主(2012-03-22):
我是一个在校学生,因为刚接触到这类,很多都不懂。所以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A:
请说具体一点,我点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能不能把具体的要求写清楚,这样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解答。

网友C:
想知道双路是什么样的双路控制!O__O"…

网友D:
得把具体的要求写出来啊,应该不难的啊,把要求全部写出来吧.

网友E:
给的材料要干什么呀?说清楚点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具体的要求写清楚,这样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解答。

网友G:
我出二个电路不知是否是你要求的,一个为用自锁按钮的触点K1与传感器输出的继电器的触点K2构成的控制电路,他俩同时可控制灯泡的亮灭:按下按钮K1,灯亮,抬起K1灯灭。传感器的继电器吸合,灯亮。传感器的继电器断电,灯灭。再有按下按钮灯亮,如传感器的继电器吸合,灯灭,即只要改变二个开关中的任意一个,灯泡就改变自身状态。见下图:

     另一个电路是用COS集成电路设计的,其4013 构成双稳态电路,只要给起控制端CLK一的正脉冲信号,4013的输出状态就翻转(由0变1或由1变0)K1为自锁按钮触点。K2为传感器输出的继电器的常开触点,C1与R2、C2与R4构成微分电路,分别输入给与非门4011的输入端,平时4011的二个输入端的输入为1,使4011输出为0,当按下按钮或传感器的继电器吸合,都会产生一个负跳的脉冲输入给4011,使4011输出正脉冲去触发4013的CLK端使 4013翻转,从而改变灯泡的转台,K1抬起或K2触点由闭合变断开时不起控制作用。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