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门子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22):
我使用西门子PLC222,编程电缆是USB/RS485,与力控通讯,可是连接不上,请大家帮忙一下,USB的PRODUCT-ID与VENDOR-ID怎么设置!??????

网友A:
你装USB的驱动了吗?力控我没用过,不好意思!

网友B:
力控是采用什么驱动?是PPI协议吗?

网友C:
力控是采用什么驱动?是PPI协议吗?没有玩过这类组态通讯

网友D(2013-02-15):
看你的I/O走啥子通信协议了,

网友E(2013-03-23):
首先要确定你走的是什么协议,在力控IO设备组态里面建相应的设备,如果通过PPIUSB与力控通信需要填PRODUCT-ID与VENDOR-ID,

具体的可以参考力控的驱动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