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的数控系统除了控制XY轴以外,还可以控制开关量吗?

楼主(2012-03-22):
平常的数控系统除了控制XY轴以外,还可以控制开关量吗?一个数控系统,我想要它控制XY轴移动,还要控制另外一个开关量形式的输出,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这要看什么样的数控系统了,带PLC功能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什么样的数控系统了,带PLC功能的就可以。

举例一下,或者说列举几种这样的系统给我一下?谢谢!

网友B:
所有的数控系统都有I/O量控制,只不过有些数控系统是做死的,用户无法单独操控,原则上带PLC功能的数控系统可以允许用户独立操控I/O。

网友A:
西门子、发那科及一些国产的配置高点的系统广数、凯恩帝等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数控系统都有I/O量控制,只不过有些数控系统是做死的,用户无法单独操控,原则上带PLC功能的数控系统可以允许用户独立操控I/O。

正因为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要自己外接,外编控制,浑然不知所措!求解

网友B:
看看能否用经济型数控系统编程代码以,比如M代码解决I/O问题。具体问题建议咨询北京凯恩帝,广州数控,南京华兴,成都广泰,深圳众为兴等国内经济型数控系统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