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小弟新来贵处,有个关于A2伺服的DOP程序想请教怎么写

楼主(2012-03-22):
现有一台不锈钢制管机,在后面加一台定长剪裁机。用台达ESPLC控制伺服机台上的切割片及其动作,用ASDA A2伺服控制该机台实现定长追剪。伺服控制器使用到限位找Z方式回归原点为。请各位大大帮忙指导一下台达DOP B的程序。邮箱:haipingcn@qq.com

附PLC程序及伺服参数。

有点像填字游戏:)

网友A:
今天才注意到这帖子。建议先看看手册,然后针对手册和登陆WWW.DELTA.COM.TW 下载一些案例,参考,不明白的和大家讨论。飞剪弄的大同小异,但一般不好直接发程序。

网友B:
想问你具体要问哪些?   我想知道你的工艺要求。不然屏的程序写不全    看了下你这个程序  要做    自动 手动画面    运行画面(启动。停止)      设置画面 (  加工件数显示 )   故障报警画面   回原点画面 等 ……………………       你程序里面有个地方有点小问题   编译不成功    70行   set指令要放在步进指令前面    我没看明白  如果我能够帮助你 可以联系我hukai_0923@163.com

楼主:
哈,我只要通信方法就行,就是怎么让伺服按一定长度运行,然后发命令动作剪切就行了。其它都会的

网友C:
如果用S7-200的话,很容易实现

网友D:
要选用一个带脉冲输出功能的PLC,让这个PLC与B触摸屏通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