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间设置 超出定时器最大值,怎么办

楼主(2012-03-22):
有个客户,要求在停机之后延时2个小时关闭主机,我仔细想了下,2个小时已经远远超出了定时器的范围,怎么办,该怎么办

网友A:
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继电器很普通啊。或者你的意思是断电延时2小时太困难?没必要用断电延时继电器。

停机信号用常闭,就可以用普通时间继电器了啊,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常闭触点串在主机的控制回路中。

停机后,常闭信号让时间继电器线圈得电,然后延时两小时后,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常闭触点断开,从而断开主机的控制回路。

开机时,常闭信号是断开的,时间继电器没得电,延时常闭触点永不动作,主机的控制回路正常工作。

网友A:
原来是PLC区……

定时器加计数器就可以实现长延时了啊

网友B:
用系统时间 比较, 可以实现 任意长时间的 比较.......

网友C:
用计数器和定时器,2楼正解

网友D:
在定时中断里面计数就行了

或者读取plc系统时间进行计算

总之,方法很多,思路放开点

网友E:
你不可以用几个计时器串联吗?

第一个计时器计时到,驱动下一个计时器开始计时。那么计时时间就是两个的相加啦。

网友F:
如果是S7-200,用SM0.4(周期1分钟方波)上升沿计数,两小时就计120个数即可。

网友B:
有的PLC是没有系统时间的。 //  那已经成为历史, 现在那个PLC 没有系统时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PLC区…… 定时器加计数器就可以实现长延时了啊

这个方法比较好。

有的PLC是没有系统时间的。

网友H:
用CPU带的时间脉冲加计数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I:
很多PLC本身都没有时钟

CP1E E的  CPM1A CPM2AE

LG K120S